有没有工作电压最高可到36V,可对两节锂电池充电的充电管

楼主(2007-05-29):
现在找到的工作电压都比较低,有没有高电压的,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什么application?

是什么application?

楼主:
车上用的

汽车电源电压一般有12V和24V两种,要用这个电源来给两节锂电池充电,希望能够兼容12V和24V这两种汽车电源电压,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B:
用DCDC降压到6V就可以用其他专用芯片了

楼主:
还是有问题

两节锂电池充满后电压在8.2V左右,输入电压应该比它要高一点,在9V左右。如果采用12V的汽车电源,由于汽车蓄电池电压是逐渐降低的,当降到11V以下时由于压差较低DC-DC可能就无法正常输出9V电压了,而一般要求10V以下才切掉蓄电池供电的。

楼主:
没有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的充电管理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