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老是坏,为什么??

楼主(2007-05-29):
   各位大虾好!!

   我公司仪表中的三端稳压器L7805 7808 .客户经常反映开机不亮.寄到公司维修部查原因--大多是三端输出电压降到1--2V.输入电压正常.三端品牌是ST.
此问题困扰公司2--3年了.开发工程师都没办法或者不敢承担责任.而我作为品质部的只能找PDF文档还是英文的,但是也看不出什么来!!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波形都正常.有个问题是仪表在自检时(数码管笔画在变化)三端输出电流从100mA~300mA来回跳跃.这样有没有影响呢??现在产品质量因为这个经常受到客户投诉.所以我在这恳请各位献计献策..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正品,随便猜猜:散热可能不够好

网友B:
搜老贴.

以前某强人发表过.
      说三端稳压在某些情况下会谐振,然后烧~

网友C:
同意2楼。300mA对于78xx来说太大了,必须加强散热

网友D:
三端稳压器

    你的电路中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端电压是多少?正常使用时,只要比稳压输出的电压高3~4V就可以了,压差太大了,则功耗就高,容易烧毁该稳压器,就需要加强散热。但再长期使用的场合,无论如何不能超过稳压器的功耗指标。

网友E:
不可思议德问题,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F:
L7805与LM7805不同

L7805与LM7805不同.

L7805电流最大为?

7805应该够贱的约

网友G:

你使用最电路当中是不是输入电压太高了,导致LM7805很容易烧坏

网友H:
可以肯定是热损害

自激会加大纹波,并不会损坏器件,而且让7805自激并不简单,不会批量都如此。

楼主:
我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很感激大家.请再支持我好吗!!

 非常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很感激.
   我根据大家的建议重新测试了一边数据.都是ST牌子.各位用的是什么牌子? 一. L7808的输入电压15--15.8V,输出电压8V(示波器所测,没检测到电压脉冲).
    输入电流95.7mA,输出电流89.5mA.

二. L7805的输入输出电压11--11.8V,输出电压5--5.5V. 由于它给数码管供电,
    因此, 自检时输入输出电流在160--290mA,158--313mA跳动.

三. 两个三端装在同一块铁制镀锌散热板上,面积有250个平方厘米.不过散热片
    还装有变压器和一块PCB板.

四. 我看了ST的PDF文档,78XX系列输出电流在5mA--1A之间.至于压差没有说明,
    L7805CV表格里有Vi=8--20V,Vo=5V.

    现在有几个问题:1.各位觉得散热装置散热能力能满足要求吗?

                   2.7805的输出电流太大了吗?
                   3.输入输出压差在7V左右,与5楼说的差3--4V差一倍.功耗
                     加大,但是有一个最大耗散功率标准吗?有了标准就可以
                     反驳设计工程师去.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分析这个问题.
                   4.三楼大虾说的谐振和稳压器是什么原理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I:
如果不涉及机密可否贴图?

线形稳压器是很成熟的产品,不要为了推销DC-DC就不负责任的讲话,这不是工程师的态度
不管什么稳压器都有工作条件,首要你要排除购买的产品不是赝品
然后,检查是否设计缺陷,大部分是散热问题和交流纹波系数导致稳压器工作在高功耗下引起的,
单独为7805设置散热器,进行老化试验看看

楼主:
欢迎加入耀华,需要有创新的人才

   郁闷,我品质部没有PROTEL软件.也不让随便装.我公司是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搞单片机电子厉害的月薪都在上万以上.欢迎有创新能力,虚心的人才来我公司,公司长期招聘技术人才.目前公司工程师水平也很差.生怕自己设计的东西出问题,连稳压器的问题都不去面对.搞了几年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肯定是设计不完善.

   L7808CV前端有3300u/3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还有输入输出保护二极管.后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

   L7805CV前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还有输入输出保护二极管.后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

   变压器次级绕组12.5V经整流后给7808,还经4个二极管降压给7805.(7808和7805并联).

网友F:
L78好象是输出500MA的

LM78系列输出才1A,

后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没加电感,上电瞬间电流极大,久了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I:
L7805是意法半导体产品的标称

他的最大电流也是1.5A,支持芯片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希望你们买的不是仿造,我对于意法半导体L7805CV的用量很大,产品最早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目前没有一例是L7805损坏,负载电流在250-340mA之间,整流端电压16.5V,散热器采用E型20X16X32mm,45摄氏度室温下,器件温度小于50度,参考一下

网友A:
压降比较大~~~~~~~~~~~

L7808CV前端有3300u/3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还有输入输出保护二极管.后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

   L7805CV前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还有输入输出保护二极管.后端有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 104的钽电容.

----------------------------------------------------------
根据标准来使用铝电解电容,俺觉得前端和后端都太大了
尤其后端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大的电解电容;
1、钽电容可以去掉~~~~~~~~~~~~~~~
换成0.1u的独石电容,或者干脆不要,因为pcb挨着芯片肯定有0.1u的独石电容;
2、后端的铝电解电容可以去掉试试看~~~~~~~~

散热片貌似比较大了,不过要实测其温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J:
压差太大了 三端稳压器3-5v正常工作

你看看datasheet  有最大输入电压
而且天平长期工作的  压差不能这么大
用的是51单片机吧? 不需要这么大电流的

哈,我以前在常州一家天平公司工作的,那时候老向往你们耀华了,没想到是这样....

网友J:
16楼的说的不错

前端电容差不多
后端没必要这么大,真不明白你们以前怎么设计的
100-300uf 电解电容差不多了
再并个0.1u独石电容

网友K:
还有可能你的变压器内阻太大,或者功率不够

在自检时大电流引起振荡
你8V另有用处吧或者你8v启动负载过大引起振荡

网友L:
支一招

支一招:LED不用稳压
如果一定要用7805的话,LED从7805之前取电.
你测量一下LED满负荷工作电流,换了电源后看看7805的负担状况.比比是否值得.

网友M:
功耗有点大,

设计工程师,不够严谨, 量量最坏情况下的温度吧。

网友N:
^_^,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晕死

这事情搞得你焦头烂额了吧,换谁都一样,就算你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又能如何呢?谁会相信?谁会承认?又有谁会承担应该负担的责任呢?

其实问题的症结有人早就知道了,也说了,可是谁信啊?谁敢承认啊?谁承认了就表明是谁的责任,呵呵,后果谁都清楚的。如果真要想知道原因,呵呵,问问徐工吧,当初他对此事的分析非常透彻细致,可惜啊,没人能听进去,懂技术的人不敢同意他的观点,不懂技术的人根本听不懂,真是悲哀!

网友L:
哦?徐工是谁?有连接吗?

网友O:
这种问题很难想象。

网友P:
不知三端输入电压V

网友C:
不管是谁的责任,只要产品有毛病,工程师就有义务解决

    lz是搞品质管理的,你只管把关,没必要从技术上举证,也没义务提改进方案。就像我们买电器,不好的就不买,不管你厂家是怎么搞的、谁的责任;怎么改进是你厂家的事。
    查找问题原因、如何改进是设计工程师的事,lz只管指出问题的存在,不合格不放行就ok。至于责任追究,那是上面的事,你别多事得罪人。

网友N:
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有进展吗?祝福中......

网友A:
就是,结果告诉xd们一声

网友Q:
实在不行可否考虑用开关式的

网友R:
你的输入输出保护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端接7805的输入,一端接7805的输出?78xx的芯片最怕反向电流了,就是说不能从输出端倒灌电流进去。其他的楼主说的条件我看基本没问题,和电容大小没关系。

网友S:
我觉得你能用的是假货,因为现在市场上ST的东西有很多假货,你可以先试用一下KEC的三端稳压块或是JRC的三端稳压块.

网友T:
严重同意16意见

严重同意16意见,可能是后端电解电容太大,冲击电流引起烧毁,一般取100-470UF足够

网友U:
7805我用得多了,好像随便接,它都不容易坏。

主意一下32楼提到的就可以了。

它本身有过流、过热保护。

网友Q:
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V:
果真是各有高见 啊!

电源方面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找点
资料学学了!

网友W:
不少国内的公司好像都存在类似情况!

设计极不严禁,随便画画改改了事!
可偏偏在国内这个环境下,随便画画弄弄的产品却能赚到钱!
既然能赚钱,又会有多少老板真正的注重产品品质,尤其是行业产品,很多靠关系、靠回扣!

唉,真是悲哀,最近俺就被迫亲手打造出不少“绝对不能拆开外壳”的产品!

赚钱就行,这是绝大多数公司的圣旨,想认真的工程师也没办法!

楼主好样的,值得钦佩!
你们公司待遇有那么诱人吗?
你们的称重设备我见过,其实我们就买过不少,整体设计还是不错的,起码外观看上去还比较舒服,但最大的失败就是——操作面板后面的数据线,好像有并口形还有串口形的,真的太丑了,用整体注塑的不行吗?真的严重影响产品形象!一道美丽风景就这么给毁了!
其次,就是操作面板比较土,应该弄漂亮点!
内部电路倒没多看,多多包涵啊!

网友X:
路过

35搂说的有理,根据LZ描述的情况应该不是过热或过流引起的.78系列的都有过热和过流保护的.那里那么容易坏?78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标志如下:
78L**:0.1A
78M**:0.5A
78**:1.5A
78T**:3A
78H**:5A
LZ用的是7805吧:300mA的电流是没有问题的。
或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有电流倒灌的情况,或者你们公司采购的产品是不是有质量问题?换一个品牌的试试。
CW:国产
MC:MOT产
LM:NSC产
CA:RCA产

网友Y:
一些意见

个人感觉输入输出的压差太大了点,建议在78**前面串一个电阻,让电阻来分担部分功耗!L78**的最大输出电流要比LM78**要小,建议买的时候买LM78**,尤其是那种塑料封装部分非常光滑的。现在我们这里用的也是ST的L78**,L79**,78还好一些,79的话就非常差劲,想买点好的,可是在这边买不到,以上进供参考!

网友X(2007-06-28):
LZ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N:
估计要成世纪悬案了

网友Z:
输出的滤波电容1000UF太大

好像是780*后面输出的滤波电容1000UF太大,上电瞬间的780*的输出电流太大,持续时间较久。这样容易被干掉。其实780*输入,输出端电容取个100UF足够了。
780*很成熟了,如果不是使用不当,应该不会有问题。
另外LZ可以在机器工作半小时以后试一下780*的温度50~60度应该都能稳定工作。

网友J:
他们的天平我拆过无数了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N(2007-09-09):
我真是要晕倒了,他们做天平吗?

楼上的朋友看清楚了再说行不?

网友AA(2010-12-20):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我想用51驱动块1602  没背光的  用的是51的P2口    1602和51的电源公用  但一插上1602   7805烫的厉害   我测了下电路  具体如下:
未加负载:   7805输入6.22V   输出4.96V
加负载(开关闭合):   7805输出4.64V      电流有1.3A   用的是L7805CV     问了下群里的人   他么说是7805压降太小   没有静态工作点  让我换个大点的电源  改用7~8V的   手头又没有这型号的   而且  板子连程序都下载不了    查了好几遍MAX232的电路  没什么问题   打算明天用示波器看下  是不是晶振没起振……   不知道有哪位可以解决下

网友AA:
图片加不了

网友AB(2012-11-08):
后端的1000u/25V铝电解质电容太大了吧,一般十几uF就可以了,太大了会造成上电瞬间7805给电容充电,产生较大的电流,损伤7805~~~7805都是很耐用了,压差还是尽量3-4V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