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与7905输出的是什么造成电源不对称。有图

楼主(2007-06-05):
正负电源15V输入。输出却+8V,负端为-5v
7805-180R可以测得3V
7905-180R却测不到-3V
晕。。
谢谢,说明下此图的故障在哪,谢谢!

楼主:
7805与7905不对称的原因找到,原来7905没接入电路。

也就是说7805.有带载。
而7905虚焊,无带载,造成电压不对称。晕死。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
180欧电阻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B:
据我看

这样来提升输出电压,不如在7805和7905对地端各串联一个蓝色发光管或五个二极管。
当然,最好是换用7808和7908。

楼主:
maychang

配服,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C:
看你的图真费劲,哈哈

楼主:
这是ibm摇杆一次合成的哟。

能画成这样不错了。有画的更好的贴上上来看,谢谢,哈.。。

网友C:
我曾经用摇杆打了一暑假CS,阿含

楼主:
我曾经用摇杆打了一暑假CS,阿含

估计倒数的都是你吧,阿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