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电源技术 逆变电源技术交流!高手进......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逆变电源技术交流!高手进......

网友A(2007-06-13):
HI,老兄你做的逆变器功率是多大的?我也想知道你的这个问题

HI,老兄你做的逆变器功率是多大的?我也想知道你的这个问题,如果有好的解决办法一起共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没有人顶呀,我再顶下

网友B:
电源技术

改变你设计电源的逆变管的开关次数,也就是占空比

网友C:
其实就是变频电源

好像比较简单啊,你的需求是?

网友D:
改变你设计电源的逆变管的开关次数,也就是占空比

网友E:
开关次数是载波频率,不是占空比......

具体怎么改变输出频率和电压要看你的具体电路,有的电路改变频率会导致波形畸变......
最好用DSP做数控逆变,想输出怎样就怎样

网友F:
找深圳XX电子公司的工程师

专门做UPS的实现这个用硬件做的话相对成本要低,但是硬件有个关键的地方你们可能想不到,用软件做的话那就是要使用DSP了,也有点难度的.

网友A(2007-08-16):
谁曾成功的运用DSP器件做类似方案?

谁曾成功的运用DSP器件做过类似方案?不知道是否可以发一些资料参考或者指点,如果协助我开发,需要收取多少费用?

网友G:
何需DSP?看我的低成本硬件“方案”(纸上谈兵)

蓄电池--->可调输出的隔离型DC-DC升压-->桥式斩波-->LPF-->变频变电压输出
                                         /|  (SPWM)
                可调正弦信号发生器--->  调制
                                         /|
                                    三角波发生器

变频这玩意儿,非得动用DSP么?除了这个行业非要搞出点高科技的“唬头”外,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

几千W的CLASS_D音频功放,已大量用于体育场、运动会,输出频率20-20000Hz,指标方面,几千W的小功率变频器根本没法比。CLASS_D可是纯硬件的哦

网友H:
逆变电源技术交流!高手进......

如今UPS销路不好啊,变频电源电不好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