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简单的方法把供电电源延十几秒再给主控供电?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延十几,秒?

楼主:
几秒

应该是延时3~5秒就可以了,呵呵,写错一个字

网友B:
用一些逻辑控制 否则怎么能延时?

楼主:
不简单啊,RC怎么做好

网友C:
简单

的用延时继电器,麻烦一些的自己做延时,带继电器。

网友D:
RC电路,再加个继电器

网友E:
阻容长延时,加粒几毛钱的电压监测IC,控制开关三极管

总成本小于一块, 再便宜就要想办法了, 还需要其他参数.

网友F:
主控电路后加电 的见的不是很多...:)

网友G:
rc+场效应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H:
用个单片机

再用个继电器,总成本5元左右

楼主:
rc+场效应

这种具体电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