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效率问题

楼主(2007-06-14):
我做的DC/AC电源,直流输入为27VDC,输出为56Hz正弦交流,带的是感性电机类负载,输出电流测量用的是指针式交流电流表,电压是用万用表测的,但现在发现测出来的输出功率比输入功率大,这是为什么?应该如何测量才对呢?

网友A:
我估计你测量错误的可能不大

是计算错误。
交流有功功率并不是简单地电压乘电流。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输出功率?

那请问我只有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情况下怎么来计算输出功率呢?因为电机是直线电机,有点类似耳机音圈,但大一些,它的电感量是:450mH,电阻值是1.6欧,两个并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