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变压器输入端怎么有高压,为什么不是380V?

楼主(2007-06-14):
380V/12V的变压器一侧(380侧),测出了近700V的电压,这电压从哪里跑出来的?这个电路怎么分析?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感抗和容抗串联是相互抵消的

如果其和(矢量和)为零,就是谐振。
楼主自己计算一下,按照图中参数谐振频率是多少。再计算一下变压器一次两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此图串联了电阻,如果没有电阻,变压器两端电压更高。实际使用中变压器会损坏。现在就已经进入磁饱和了。

网友B:
对于交流电压来说,不光有大小,还有相位....

1V有效值 + 1V有效值 不一定等于2V有效值..........

楼主:
实际测量结果如下

R=34欧,C=1.1uF,L估算是24H。
输入405V,输出527V。
算起来很难受,用软件仿真,结果老是不一致,唉

网友C:
搭车请教怎么计算谐振频率的

网友C:
我已经知道了 还是自己动手好 呵呵

网友D:
如果是谐振

如果是谐振的话, 电路相当于一个纯电阻电路,
Imax=Vin*1.414/R= 15.8A
谐振f=1/2*3.14*sqr(L*C)=8066.8Hz
电感两端电压为
Vl= Imax*W*L=15.8*2*3.14*f*24=19210084v

然后我就晕了, 上面这个计算过程中哪里出错啦? 谢谢指点!

网友A:
还没有谐振,不过离谐振不是太远了

谐振f=1/2*3.14*sqr(L*C)=8066.8Hz
我没有计算,但这个结果肯定不对。

网友D:
为什么不对

谐振f=1/2*3.14*sqr(L*C)
=1/2*3.14*sqrt(24*1.1*10e-6)

哪里错了呀?

网友A:
1/2*3.14*sqrt(24*1.1*10e-6)没有错

结果不对。计算结果不会超过数百,应该在100以下。

网友C:
谐振频率不是1/aqr(lc)吗?

没有2 pai吧

网友A:
那是角频率

网友C:
算了下 谐振频率是31hz

这个三相电是不事也是50hz啊?

网友D:
是我算错了

1/2*3.14*sqrt(24*1.1*10e-6)=31Hz

楼主:
电容误差20%,电感和电阻也有误差,估计差不多谐振了

不过应该不算谐振,要是真的谐振,我算了一下,应该有上千伏的高压。
多谢大家了!

网友E:
搭车问下,这个电路用在什么地方啊,为啥还要那2个电容啊

网友F:
你测的是不是峰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