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boost升压一倍(12V-&gt24V),功率能做到多大?
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没听说有功率限制

楼主:
效率怎么是变化的

我用的电感是63uh,工作频率25k,这么负载3A,效率就掉到了60%?
而且电感也啸叫(声音不大)

网友B:
光说效率低,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总得说清楚你用的电路,工作状态,甚至波形,才可以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