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s管控制电源???

楼主(2007-06-28):
找了两款mos管,nmos 和 pmos,
nmos 是栅极高电平,通,低电平断,我可以用它控制地的通断。
pmos 是栅极地电平通,,高电平断,我可以用来控制电源,
问题是:
   我要高电平通,低电平断来控制电源??我怎么做最好???用nmos 有压降。
这里只是用cpu控制电池供电用,

网友A:
加个NPN三极管反相后再控制PMOS

楼主:
hehe ,,thx ,楼上,

我明白了,感谢,我再搭个电路试一下。呵呵,三极管我肯定是要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