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3路输出DC-DC 芯片

楼主(2007-06-29):
系统需要5V,3.3V,1.8V三种电源,各路电流输出300mA左右
价格要低,稳定性要好,谢谢!

网友A:
输入是多少v?

网友B:
一般都是从5V直接使用LDO到3.3、1.8V;

网友C:
我看到美信的有

我可不是奸商
前几天买了几本电源的书

里面都介绍美信

没办法

呵呵

楼主:
输入是12V 用LDO 效率太低,发热量大,美信的不便宜啊

网友D:
dc-dc

两路DCDC倒是有,另还集成一款充电管理,以及一款白光驱动(也就是升压),
要考虑下的话,找我,单价蛮可以,
jacky0301@hotmail.com

网友E:
太简单了

这太容易了。

网友F(2007-07-31):
3颗1117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