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有点意思,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7-07-08):
以前都是用现成的电源,或用现成的变压器做,现在由于有特殊情况(要求:要求功耗少,效率高,同时电路简单可靠)需要作一款电源,要求是两路,一路隔离,电压范围是24V~30V,电源电流最大25mA,另外需要5.8V的非隔离电源,电流范围为50~125mA,想了很多电路,结果都比较复杂,同时效率不高,特别是静态工作电流一般都比较大,都有几个mA以上,昨天找了一天,发现用MAX1837/MAX1836应该可以。但是查它的数据手册发现只有一种应用方法,就是附图中的下图的样子。但是我根据其波形以及具体的内容想应该可以实现两路输出(图上)。我现在的难点是如何设计该变压器。包括选择磁心,圈数,以及计算方法。我估计这个和一般的变压器的计算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主输出5.8V和辅助输出+24V的功率是动态的。而且变化范围比较大。请懂电源设计的指点一下。即使最后大家都不好搞,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
补充一下:MAX1836和LM2575应用差不多。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案可能行不通

“因为主输出5.8V和辅助输出+24V的功率是动态的,而且变化范围比较大”

主输出电流发生变化(比方说减小了),该芯片将如何动作以保持主输出电压不变?当然是改变占空比。但是占空比变了,24V输出的负载没有变,输出电压能不变吗?反过来说,24V负载变了,5V负载没有变,芯片怎么保持24V输出电压不变?

楼主:
re:maychang

当然:允许电源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
     24V~30V波动都没有问题
     5.7~~6.2V波动也是没有问题。
     实际上5.8V这一组应该电源电压是能够保证的。因为就是控制它的电压参数。当然,电流就不能够确保不变了。本省也是变化的。在控制的时候,电流大,就将电压拉下来。增加DUTY,此时,可能会导致24V电压上升(只要不超出一个范围就可以)。
     如果24V负载变化,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本身负载也比较轻。
    我也在想是否存在一个最佳工作点的问题。

网友A:
既然如此

那就要看5V这一组输出,负载变化有多大了。如果只是变化百分之二十,就可以实现,如果变化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大,就行不通。

楼主:
同意你的看法

    我估计也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以前没有这样的用法,只能试探了。
理论的东西已经还了一部分给老师拉。
    其实关键的问题还应该是:如何定制变压器的问题啊以及如何计算啊
 可不可以继续支持一下?

网友B:
估计行不通

还不如多用一片

楼主:
我是一定要试一下的,大家需要给点意见。

    到时候也好给大家讲啊

楼主:
大林就不给点建议吗?

网友C:
错误的设计,另一路根本不能稳压的

而且,你的接法根本就没隔离,

直接用方波驱动高频变压器就行了
(也就是做个电子变压器)

楼主:
看来真正能够玩转电源的人不太多啊。

    好多人路过,可是没有不发表一点看法,或无从发表一点看法没,或不想发表一点看法。
    继续欢迎发表不同的看法,我想道理只能越辩越明。

网友D:
想问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我对电源不是太懂只知道一点皮毛想问下用LM2575-3.3后面用变压器,那么变压器该怎么设计

网友A:
看来真正能够把话说清楚也不容易

“好多人路过,可是没有不发表一点看法”
“没有不发表”就是发表。

网友E:
这个其实有点难度,

电感变成了变压器, 感值就是受负载调制的, 所以, 24v 的输出对5V干扰很大,
5v的纹波怎么消除,是个问题。

网友C:
这么多人回复你的贴你还要怎样???

好像没有谁欠你的吧?
也没有谁背负必须给你详细解答的义务吧???

PS:
你11楼的图性价比和性能并不好,单基于你的态度,不想解释

楼主:
RE:xwj

   不好意思,让你生气了,我感到歉意!

   但是我还是要说:哪个东西确实没有人这样做过 ,不这样做并不是说一定不能这样做。我们希望探讨在认为能够做的情况下,如何做得性能更好。如果能够成功对大家以后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如果确实不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为何不行。

    你11楼的图性价比和性能并不好,单基于你的态度,不想解释!

    解不解释这是你的自由,回不回贴也没有关系,我不希望到处罐水。在这个坛子里面,我希望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探讨,不带其他方面的因素。
    如果可以,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

网友F:

顶一下
路过

网友G:
行不通的

变压器要是正激式接法,电感就不是电感了,等效于是个小电阻,有烧IC的可能。

变压器要是反激式接法,电感的储能将很快放掉,起不到续流的作用,输出纹波必然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