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极电容爆了

楼主(2007-07-09):
电路如下图,做了近百块的板,有一块上电后电容C107就爆,有一块工作了2天爆了,怎么回事?怀疑买的LM2575-3.3是假的,但是怎么鉴别?
C107使用330uF/10V  D型的钽电容。(确定电容没有焊反)

楼主:
从价格上讲

LM2575-3.3几十片的单价4块多、5块可能吗?单买好像要8块多啊。

网友A:
价格差不多,不算低

钽电容用在这里比较容易爆

可以换16V的试试

网友B:
应该是16v的

我看lm2575的资料的典型电路是用的16v的电路。

楼主:
耐压有问题吗?

330uF的钽电容找不到16v耐压的呀,不过会是电容耐压问题吗?datasheet里面的典型电路输出是5v的,得用16v;我这边输出是3.3v,用10v耐压应该没事吧。

网友C:
输出电压正常不?

我以前也是过电容爆炸,是电容的品质问题

楼主:
电容品质也不知道

第一块板一上电电容就爆了,换了个电容后目前可以;
第二块板上周五装到设备里面老化(工作正常),昨天早上来发现C104,C107都被烧了,三个输入极性保护二极管4007也被烧了。

这样会是电容品质问题吗?

网友D:
LM2575-3.3

怎么可能要这么多钱我用的LM2576-ADJ才1.7元这两种价格不会相差这么大吧

网友D:
请问LZ

你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好象这个地方要用快恢复二极管,电容耐压一定够,也许是电容的品质问题.

楼主:
不会吧,LM2576-ADJ才1.7!!

会不会是假的,呵呵,我现在很怕呀!

二极管用SS14(1N5819的贴片封装)。根据datasheet电容10v耐压够。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2575问题还是电容问题,有没有什么鉴定方法?

网友D:
LZ

我用的价格是这么多不信你可以查一下,没SS14的资料,SS14电压电流是多少,
现在我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检测,最好你先换个电容试下,在说.电容会爆也许是电路中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电路的电流不大的

12V的输入不到50mA,3.3v也就100多mA吧

SS14电压是40v,电流是1A,具体datasheet可以到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S/S/1/4/SS14.shtml下载

网友D:
没理由的

我认为这样电容爆没理由的.我也看不出来希望那位大峡知道说下,也学习学习.

网友E:
钽电容的耐压余量跟铝电容比,要求要高点,

钽电容不耐冲击。

网友F:
文波电流太大,钽电容内助很小却又不耐冲击,所以...

呵呵,就是物极必反了:-)

网友:
这里应该使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
钽电解电容器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转)

为了使钽电解电容器以最稳定的质量充分发挥其性能,必须以适当的
方法使用。使用前请先确认电容器的使用条件和规定的性能,必须遵
守规格书上所规定的条件,如使用条件不符合规定范围或在未规定的
条件下使用,请明确其条件与本公司商谈。
1.设计电路
1.1 使用电压
电容器的故障受到使用电压和额定电压的比率影响很大。设计实
际电路时,请考虑到所要求的可靠性适当降低电压。
●使用低阻抗电路时,请将使用电压设定在额定电压的1/3 以下,使
用其它电路时,如下图所式,请将使用电压设立在额定电压2/3 以
下。
●在低阻抗电路中并联使用时,将增加直流浪涌电流实效的危险,同
时请注意并联电容器中贮存的电荷,通过其它电容器放电。
●钽电容器在电路中,应控制瞬间大电流对电容器的冲击,建议串联
电阻以缓解这种冲击。请将3Ω/V 以上的保护电阻器串联在电容器
上,以限制电流在300mA 以下,无法插入保护电阻器时,请使用额
电压的1/3 以下的电压。
1.2 反向电压
钽电容器为极性电容,所以请勿施加反向电压,并且不可使用只
有交流的电路。
●若不得已的情况下,允许在短时间内施加小量的反向电压,其值为:
25℃下:≤10%UR 或1V(取小者)
85℃下:≤5%UR 或0.5V(取小者)
●如果将电容器长期使用在有反向电路中时,请选用无极性钽电容
器。
●银外壳非固体电解质钽电容器不能承受反向电压。
●原则上禁止使用万用表电阻档对有钽电容器的电路或电容器本身
进行不分极性的测试。
●在测量使用过程中,如不慎使钽电容器承受了不应有的反向电压,
请将该电容器报废,即使其各项电参数仍然合格。
1.3 纹波电压
请在电容器规定的容许纹波电压内使用
●使用时,直流偏压与交流分压峰值之和不得超过电容器的额定电压
值。
●交流负峰值与直流偏压之和不超过电容器所允许的反向电压值。
●纹波电流通过钽电容器产生有功功率损耗,进而电容器自身温升导
致的热击穿失效概率增大,因此有必要对通过电容器的纹波电流或
电容量允许的功率损耗进行限制。
(以下省略)
.
.
.
.
.
.
.

网友G:
不要告诉大家你的电解装反了(尤其是贴片的)……

钽电解本身的特性就像15楼说的那样。所以一般不会把它用来作为主电源滤波的。

电源滤波最好用铝电解。容量可以更大,耐压、可靠性可以更高,价格可以更低……记得LM2575手册上也是推荐用铝电解的。

楼主:
钽电容

用钽电容是因为它有较小的ESR,而且封装较小。

关于纹波:
买过几批器件,有一批纹波30几,40mV;现在这批最大达到120mV,今天把2575换成之前买的,会小一点,有80多mV。这样的纹波电路都还可以接受。

关于极性:只要电容上的标志没错,极性就不会有错,有确认过。

楼主:
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案

换一批2575?
最好不要把钽电容换成电解的,那可是要改板的;

对了,这边电感L1的电流一般用多大的,订做330uH/5A的,实际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5A,铜线感觉挺细的。

网友E:
有同样封装的铝聚合物电解电容,性能不比它差。

楼主:
jasonell能不能给个型号,厂家

找了个 PC-CON的,封装差不多,但是330uF耐压最大只有6.3v不能用

或者给个电话,谢谢。

网友D:
LZ

电感的选用
1.确认电感量,额定电流 ,Q数 大小尺寸
2.额定电流要比电流中的峰值电流稍大些
3.用在高频谐振应选用高Q值的产品

网友E:
sanyo 的poscap ap 系列 或

/ panasonic 的sp-cap 系列

网友H:
换个16V的100uF或220uF的钽电解试试,没必要非用330uF的呀

你的电感容量太大了吧

网友I:
變壓器設計手冊

電子變壓器設計手冊

http://www.cediy.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22271&page=1

楼主:
To: lxg133

用330uF的电容纹波已经有100多mV了,用更小的纹波不是更大?
330uH的电感也是推荐用的阿。

网友F:
LM257x频率太低,所以电感和电容都比较大

楼主:
是啊

Switching Frequency只有50几KHz,常用的、频率较高的有哪些芯片呢?

网友J:
关于钽电容,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输出15V的

模拟电源,用了50V/10uF的钽电容。结果不时地有电容直接击穿。而且都是通电一瞬间就挂掉的。估计是上电瞬间的电压冲击造成。又因为电路上不能串电阻或电感了,所以干脆换成同容量的无极电容。换了以后就没事了,而且巧的是封装大小一样,不用换板。这种无极电容,TDK有的,市场上大概0.8元一个。和钽电容一个价。

楼主:
替换钽电容

关于钽电容的替换,jasonell和xiaotao_82说的几个厂家330uF耐压最高的都只有6.3V,这个太低了吧。
钽电容真的这么脆弱吗?

网友K:
请问你的电容是高频的吗?如果不是哪就用错料了。

开关电源只有用到低ESR及高温的电容才是首选的方案。

楼主:
钽电容还有分高频、低频吗?

这里可能用电解的会比较好对,但是现在有没有应急方案,有什么电容型号、封装和330uF/10V D型钽电容封装一样的,可以替换的?

网友L:
不会是反了吧?呵呵..

网友M:
330uH的电感太大了吧

这个电感有些大了吧1这样瞬变电压就高了。

网友E:
铝电解6.3v 耐压,都可以用在5v的场合,

3.3v为啥不可以?

网友E:
而且我推荐的品牌,6.3v耐压绝对好过某些10v耐压的。

楼主:
这样做安全吗

3.3V输出,用耐压6.3V的铝电解?

楼主:
红宝石PC-CON 有6.3V耐压的

有谁用过这个的,性能怎样?

网友N:
同意25楼的

换个220uf的坦电容试试,纹波大小和电容容值没有关系,低频时和电容的ESR有关,选用一个low ESR的220uf的坦电容 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O(2007-08-15):
难道电容是假冒的?

测量电容耐压试试,
测量方法很简单,用一个电压大约是电容耐压2倍的直流电源,把电容串连一个10K左右的电阻接在电源上充电,然后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最后测得的电压值基本上等于电容的耐压。

网友P:
俺感觉就是接反了

楼主:
最近又贴200块板子,上电又爆了几块

还是这个电容,把爆掉的电容换了就ok。
决定下次改板把钽电容换为电解的。但是郁闷的是没有找到导致钽电容爆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块板,用的是LM2576-5,5V输出的,同样的钽电容,也有钽电容爆炸的现象。

不同意41楼“纹波大小和电容容值没有关系”的说法,我在330uF电容上再并个1000uF/16V的电解电容,纹波由原来的100mV左右降为40几mV,这怎么能说和电容量没关系呢?

楼主:
quakegod说的办法倒是没试过

不过给钽电容加两倍耐压值会不会爆?钽电容好像很脆弱阿!

网友O:
回45楼,

电容上的电压实际并不会到达2倍耐压,因为到达电容本身的耐压后电容就开始漏电,当漏电流与电阻上的电流相等的时候,电压就不再上升了。因为电阻阻值很大,所以很小的漏电流时电压就不再上升了,此时的电压可以认为近似等于电容实际耐压。
测量三极管和二极管的耐压也与此类似。

楼主:
回46楼

钽电容的漏电流一般在几十到几百uA,串个10k的电阻可以吗?  比如说10v耐压得电容串个10k的电阻,加20v的电压测试。稳定后电容电压为10v的话,漏电流就有1mA了。是这样的吗?

要是测量结果电容电压不等于耐压值又说明什么?
1、电容电压大于耐压值10V:说明耐压高于10v,品质不错!
2、电容电压小于耐压值10V:说明漏电流太大,品质有问题!
是这样的吗?
谢谢!

下图是sanyo电容的一些参数

网友Q:
俺怀疑问题出在电感上

钽电容最不耐冲击,耐压足够的情况下损坏,一般是浪泳电流太大所致。
大负载电流时,电感的滤波作用很重要,如果电感额定电流太小,大电流作用下发生饱合,大的浪泳电流由钽电容吸收,肯定要出问题。
一般而言,电感额定电流要取最大负载电流的2倍。

楼主:
再回复46楼

像你说的,我用10k的电阻和330uF/10V的钽电容串联,加12v电压,稳定后电容电压为12V;加13.6v,稳定后还是13点几v,照这样我可不敢加20v了。这种测试方法没问题吧?

To:davidli88
我也怀疑是电感问题,但是负载电流顶多100多mA。电感是定作的,要求额度电流5A(实测铜线直径约0.5mm),虽然实际达不到5A,但是应该可以满足这里的要求。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纹波会这么大呢?110mV左右!

网友R:
钽电容对电压要求高不耐冲击,

电容质量可能有问题吧,平时的生产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几百片也有这么几片,更换后就一切正常,老化两天都没有问题,我想可能钽电容对电压要求高不耐冲击吧,建议输入端不用 钽电容,后面的输出钽电容选用质量好点的,耐压稍高点的.

网友S:
回复主题:开关电源输出极电容爆了

建议用高频低阻的电解。其实耐压6.3V就够。可以适当加大前面的感量。

网友F:
电感饱和一般不是铜线的问题,而是磁芯的容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