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电源工作不稳的问题,已经烦了很多天了???

楼主(2007-07-15):
我前不久做的一块电路板,使用TI公司的DC-DC转换器TPS54310用于得到我

需要的几种电压,刚加电的时候一切正常,所有电压均满足我的要求,但是

当工作一段时间后电压迅速下降,就无法正常工作,关闭电源再重新加电又

可以了,但一会儿又出现同样的情况,而且比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快。

一般第一次加电可工作几分钟,但出现问题下一次再加电基本上几十秒就可能

出现这个问题。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

我还有一块比现在出问题的板子的功耗还大,

但是那快功耗大的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两块板子

使用到的器件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说

可能是电感选得不合理,磁饱和了

楼主:
电感我选用TI公司推荐的电感

顺便问下磁饱和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里真热闹

这里真热闹

楼主:
热闹是需要大家支持的

热闹是需要大家支持的

网友C:
可能是温升问题

网友D:
看看

你看看那个芯片有热保护吗?
如果有可能是热保护

网友E:
时间一次比一次短,除了过热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F:
不加负载呢

不加负载也不稳定吗?负载电流有多大?

楼主:
不加负载没有问题

不加负载没有问题,负载电流大约在1A,DC-DC转换器输出电流最大可到3A

网友G:
测下负载前面的电容容值

看看是否变小

网友D:
看看资料

你看看资料换一下电容测试

网友H:
就是磁饱和,磁芯在直流电流作用下饱和,电感量呈指数下

网友I:
热保护

一般第一次加电可工作几分钟,但出现问题下一次再加电基本上几十秒就可能

出现这个问题。现象很像热保护.

还有不加负载就OK,那也很像热保护

网友J:
接线图也要检查

网友K:
反馈点问题

电压反馈点取在电容的后面,而不该取在电容和电感之间,而且pcb布线要保证反馈回路尽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