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怎么了

楼主(2007-07-16):
输出为9V/8.3A的开关电源
输出滤波中电感和电容分别选择多少?
我选的是电感为10mh 电容为2200uf/16v的LC滤波电路。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这个LC滤波器,是要根据你的设计要求和电路计算的,不是随便取个常用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