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办法做一个DC200V电源

楼主(2007-07-23):
谁有办法做一个DC200V电源,输入不限。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拿个自耦调压器

输出接个整流桥,Ok。

网友B:
输出功率?

输出多大功率?

网友C:
输入不限是什么意思?

输入不限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看楼主的意识既要升压又要降压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不好意思因为网络问题今天才能看到回帖,先谢谢大家了。
输入不限是指可以是DC也可以是AC220。
电流不大于100mA

网友A:
IC921说过

对这种回复者反复问才把问题的条件说清楚的问题,心中很反感。
我也很反感。
所以在2楼调侃楼主一句。
过了12天,楼主还是不想把问题的约束条件说清楚。

网友E:
回复主题:谁有办法做一个DC200V电源

我有办法做。
条件不明确,做出来不一定合用。肯定有办法做。

网友F:
呵呵,用一堆干电池串起来,随便多少伏都行

网友G:
要几个?俺卖

网友H(2007-08-28):
我这里有现货,功率500W左右。

网友I:
re 11楼

你有3相输入(380v),Vout=100v to 200v可调,Iout=5A,效率大于80%的DC电源吗?

网友H:
我们公司有的

我们公司有的,可以做到10A输出。效率大于90%

网友I:
re 13楼 能提供相关资料吗?email:gxs64@21cn.com

能提供相关资料吗?
email:gxs64@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