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

楼主(2007-07-24):
请问市面上的充电电池(7号)大部分为镍氢电池,电压为1.2V,用什么样的充电电池才能与普通碱性电池一样(1.5V)?
哪个厂家在生产?

网友A:
镍氢电池的电压其实就是和普通碱性电池一样

镍氢电池的电压其实就是和普通碱性电池一样(1.5V), 它的1.2V说的是电池平台电压.充饱电后一样是1.5V的.
意思就是充电电池的电压低于1.2V就没什么电了, 需要充电. 在1.2V以上可以放出很多电.

网友B:
已经有锌锰碱性充电电池

这种电池就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