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天下,逆变器应该退出了

楼主(2007-07-26):
好多厂矿企业的重要设备,如电力系统的信息中心、调度自动化系统,需要不停电电源,也就是在交流电源停电时,需要蓄电池继续为设备提供电源,传统的都是采用UPS进行逆变,将直流逆变成交流220V电源。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开关电源已经日趋成熟。如果大家看一下周围的各种电子电器设备,大到服务器、蓄电池充电直流屏,小到电脑、液晶显示器、网络设备、甚至小小的手机充电器,无不使用高频开关电源,而使用笨重的工频变压器的电源设备越来越少。以市电作为电源的开关电源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是先把交流220V电压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然后在供给后面的高频电路变压。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开关电源是交直流两用的,也就是说使用交流电的开关电源可以直接使用直流电源。而且现在的开关电源电压适应能力很强,甚至达到了交流100-240V,全世界通用。交流220V经过全波整流滤波,空载电压310V,带负载一般在280V左右,依此对应关系,因为额定电压220V的蓄电池组浮充电压在245V左右,对应交流电压193V,完全满足开关电源的电压适应范围。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就是在市电停电的时候,没有必要把直流逆变成交流,而是直接使用直流220V,甚至在电源正常的时候也使用交流整流以后的直流电源。最突出的优点就是节能,UPS的效率只有80%左右,而且UPS对蓄电池组的充电能力,毕竟不如专用的蓄电池充电管理系统,可以定期进行均充,延长了电池组的使用寿命。实际上部分变电站微机保护设备的的电源系统,已经实现了全直流供电,使用直流屏提供的不间断直流电源,只不过其功率较小,如果提供大功率输出还有待改进。我的图中将市电整流作为正常运行的的电源,可以提供很大的功率,瓶颈问题就是直流系统与市电的隔离,需要一台数kVA的1:1的隔离变压器。
有一部分特殊的电器设备还是离不了交流电源的,如CRT显示器,需要交流电源来进行消磁,如果使用直流电源就变成了大花脸,需要单独提供交流电源。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设想,还有待实践去考验。

楼主:
上图

上图

楼主:
好了

好了
 相关链接:http://www.shoudian.com/uploadfile/forum/2007-07/118541852597130.jpg

网友A:
交流供电系统早已经限制了电力系统的发展

最起码,在用户端,直流供电是大势所趋。不再需要整流滤波、PFC等等,电源产品的体积和价格将大幅下降。

网友B:
用户端搞个大功率整流?

电力输送早期就是直流送电.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改成交流.

楼主:
晕,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后备电源使用直流,而不使用逆变。

网友C:
只要用电设备中还有只能用交流不能用直流的

你的想法就不能被接受。
这样的设备当然是使用工频变压器的设备。

网友D:
很多设备、电器不能在直流下工作的,比如电机、变压器、CR

一接直流就糟糕了

网友B:
电动机有直流的.有刷无刷都有.

转速有0-40000RPM的.所以电动机可以剔除. 交流电动机当然不能用直流供电.

既然否决50Hz工频,变压器也可以是开关变压器.体积可以很小.也不用太多的铁心.

CRT的消磁其实也不一定是50Hz的.何况现在CRT已经趋于淘汰.

……

网友C:
问题是

已经买了只能用交流供电设备的用户,现在是买逆变器还是买可以用直流的设备,这个不是你所能决定的。用户的设备要换新的,可能价格比逆变器高得多。

网友A:
这是一场电力系统的技术革新

需要几十年的逐步推广才能将电力系统完全直流化,应该在某个时间,对市电供电的产品实行强制措施,做到交直流两用,在适当的时期,淘汰交流家电产品。实行直流两线供电方式。
大型电机应用场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因为大型交流电机结构简单,维护费用也比大型直流电机便宜。

网友E:
就是用开关电源也不是所有的同可以

比如彩色的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你通直流看看

网友F:
有人以为

比如彩色的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你通直流看看
------------------------------------------
有人以为CRT很快被淘汰

网友A:
消磁非得要50HZ ???

只需要提供呈阻尼振荡的交流磁场即可。

楼主:
干脆去掉那个全波整流电路,直流屏直接供电

需要提高整流器的功率,使其在给蓄电池充电时也能给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B:
50Hz交流电有1个最大好处是有过零.

触电摆脱机会高于直流.

网友D:
LS错矣,人体对直流电的耐受力明显好于工频交流电

触电与安全电压
江苏 赵灿冬
   “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决定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 经验证明,只有不高于36伏的电压才是安全的。”我们常把36伏特以下的电压叫做安全电压。为什么把36伏规定为安全电压的界限呢?
    当人体触及带电导体时,会遭受到电的伤害,称为触电。人体触电时,电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电流通过人体,引起内部器官的创伤,叫做“电击”。另一类是电流引起的高温电弧,造成人体外部器官的创伤,叫做“电灼伤”。其中电击的危害更大,可以致命。通常所讲的触电就是对电击而言的。
    触电的危险程度与很多因素有关,最关键的因素是电流的大小,下表列出了在不同电流强度下电流对人体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交流电的电流小于30mA时,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通常人体在36V以下的电压下电流不会超过30mA,安全电压36V就是以此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出的。
    但人体的导电能力随人体差异而不同,同一人体不同皮肤潮湿状态也不同。当干燥、无外伤时,人体的导电能力不强;当人体皮肤因出汗呈潮湿状态时导电能力就会增强;而当人在隧道、涵洞和矿井下等高度潮湿的场所,人体导电能力就会进一步加大,这时的安全电压会更低,我国规定为24V;当人在游泳池、水槽或水池中,考虑到有导致溺死的二次事故的危险,所以允许通过人体的电流应为能摆脱电源的值,即10mA,在这个条件下,我国的安全电压规定为6V。
    触电带来的危害还和许多其他因素有关。
    触电时间:电流通过人体时间越长,人体发热出汗使人体的导电能力加强,会导致电流增大,增加了触电的危险程度。同时人的心脏收缩、扩张一次中间约有0.1 秒的间隙,在此间隙内心脏对电流很敏感,即使电流很小也会引起心脏麻痹,因此电流持续1秒以上就必然与心脏最敏感的间隙重合,将造成很大危害。
    电源频率:50~60Hz的交流电对人体的伤害最为严重,容易对心脏引起致命伤害,偏离这个频率越远,对人体的伤害越轻,在直流和高频情况下,人体可耐受更大的电流值。
    电流通过部位:电流通过头部会使人昏迷,电流通过脊髓会使人截瘫,电流通过中枢神经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失调而导致死亡。
    电流途径与通过心脏电流的百分比如下:    由此可见,左手到双脚的触电是最危险的。
    健康状态:人是否健康、是否酒醉和是否有好的精神状态对触电的危害有很大的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能片面认为36V以下的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安全的.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应引起重视。

网友G:
技术与实践中的成本过大

现在还有很多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可投资下去了,东西还能用,这样让那引些投资商不相去更新,所以交流电改直流的想法是好,可还不实际.

网友H:
电力传输已经在上超高压直流了

据说效率高

网友I:
好!

学到不少

网友J:
zhan tong

有道理

网友K:
交流电动机能被淘汰吗?

不能。正相反,由于电源技术的发展,交流电机已经得到更广的应用,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取代直流电机。

网友A:
交流电机与直流电机之争

人类对电力的认识与研究,始于直流电。19世纪中期电报机、电弧灯的发明及应用,都是基于一次电池及二次电池供电,发电机的发明,是为了解决二次电池的充电问题。所以最初的发电机是直流发电机,由此形成了原始的直流电力系统。虽然后来发明了交流发电机,但为了兼容当时的直流电力系统,交流发电机发出的电能需要经过整流才能使用,当时维一的整流器件是机械整流子,它太不可靠。

直流电机的发明,领先交电电机40余年,加上当时电力系统是直流电的天下,所以交流电机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

随着电力应用的推广,直流输电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低压输电的线路损耗问题,低压直流电力的传输被限制在距离发电厂几公里以内。远距离电力传输的需求,催生了高压输变电技术的出现,它是电力系统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交流电从此改写了电力应用的篇章,也为交流电机的应用提供了条件。

由于交流电机直接由电力网提供电力,加上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价格低廉,从此开始被大量应用。直流电机只被用在特殊的领域。

其实,不管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电枢里流过的都是交变电流,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流电机的交变电流由交流电源直接提供,而直流电机的交变电流由直流电源经换向子转换后提供。

从电磁学的观点看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电机,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认为两种电机的最大区别,只在于供电电源的不同。

随着电力功率器件及控制技术的发展,加上节能意识的盛行,变频技术在大功率电机应用中不断发展。而变频电机系统实际上就等于“直流电机”。由于变频技术无需功率补偿,交流电机无功功率的能量交换在变频器内部直接完成。很多大型电机,包括钢厂的轧钢电机,也开始使用变频技术。

但是,交流输电有一个问题,就是输电线是一个复杂的R、L、C电路,需要用补偿元件进行参数补偿。用电端还要加功率因素补偿,非线性负载的广泛应用,谐波电流已经危害到电力系统的安全,对于海底输电,由于输电线芯、绝缘护套与海水组成巨大的电容器,高压交流电根本无法传输,而如果回复直流输电,则L、C参数只有利而无害,这些问题立即解决。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十余年,现在到得了很大的发展,上千公里长的输电干线上传输的,不再是高压交流电,而是高压直流电。在变电站内,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电力功率器件,组成了功率变压变流系统,代替原来的降压变压器,向用户端电力变压器输送3-10KV末端高压交流电。

这样的单只电力功率器件,控制容量已经超过10MW,完全可胜任大多数大型交流电机的变频控制。即使是变态到需要独占一座变电站才能满足供电的“巨型电机”,其供电电压也在10KV以上,完全可以重新设计变电系统,让它成为“巨型电机”的变频器,但我想人类还没有这么大的电机吧!

网友L(2010-06-05):
回复 网友D:
受教了··

网友M:
直流电机跟 交流电机各有各的优缺点,二者不可缺。

网友N:
也是期待电源的发展呀

网友O:
时下想必除了爱迪生会相信!!!!!!;P

网友P:
想法比较幼稚,必须使用交流的地方远远多于可以使用直流的地方。这就是搞电子的和搞电器的认知不同。

网友Q:
爱迪生和特斯拉已经打了一场了,你们继续打。

网友R:
LZ还在吃奶。
发电机几乎都是交流的。虽然有所谓的直流发电机,但是要用电刷换向,所以本质上还是交流的。
大功率的电动机也都几乎是交流的。
发电机电动机的功能就是做机械能和电能的转换,旋转运动,三角函数,交流电,自然而然的联系。
多会儿全世界都只用电池、没有发电厂、而且不用大功率电动机了,楼猪的想法才有意义。
高压直流输电在搞,但是两端的变流设备很贵,造价据说跟建一座发电厂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