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时输出2路电压的DC-DC的IC?

楼主(2007-07-30):
有没有同时输出2路电压的DC-DC的IC?谁给推荐个

网友A:
有 但是现在只有在军用上用到  价钱很贵  如果产品的空间允许的话 建议还是用两棵的DC-DC  这样从成本上 考虑的话很经济  效果也可以

网友B:
有的

不要被2楼的误导,现在输出N路的很多,我们公司的产品有2路的输出,不知楼主的要求是什么? 应用产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楼主:
输入电压:24V

输出12V,200mA以上,5V,1A

网友C:
凌特有MAXIM也有

楼主:
楼上的能否一共一个系列名称或者具体型号?

网友D:
18-32V输入

interpoint公司,VPT公司,爱立信公司和朝阳电源 还有中电43所都有这种电源。

网友E:
多,但是贵,没必要非要一个IC实现

网友B(2007-09-28):
用一颗PWM+LDO的IC就可以实现

用一颗PWM+LDO的IC就可以实现,一般会PWM先起来,然后LDO再起来,这个是自带的时序电路。LDO一般外置一个N-MOS.  24V降到12V,200mA,MOSFET上会产生很大的热量,需要用大封装的。
也可用其他方案,具体可邮件与我联系

网友F:
感觉还是用两个去做更通用

网友G:
不要用两路输出的芯片,太贵啦。

用一个芯片,一个变压器,主路输出5v,附录输出12v

网友H:
11楼,用什么芯片好呢?

网友I:
可用电源模块

用一个两路输出的电源模块就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