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装置使用MC34063为单片机供电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网友A:
做得好,和线性稳压区别不大

做得不好,单片机可能根本不工作,或是程序很容易出错。

楼主:
还是用LM2930吧。

多谢maychang。

网友B:
请教2楼

你的建议是用线性稳压IC吗?这几天感觉这个电源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很多产品都开始采用开关式电源,我觉得线性稳压也能达到的!

网友A:
回4楼

我不是建议用线性稳压芯片。
线性稳压当然可以做到,而且稳定性更好,纹波很小。不过线性稳压效率比较低,费电不说,散热也麻烦。

网友B:
谢谢maychang

在设计中调试中发现,采用线性稳压时,电源的发热很大,就是假如12V转5V,就相当于7V的电源电压用在发热上。刚参加工作,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啊!

网友C:
深刻理解布局的重要性了

手头两个34063的板子,一个完全按照参考设计的布局,目前电流能达到700ma。另外一个随意布的,大概350ma左右

另外提个问题
按照参考电路输出部分只接了一个470uf的电容的时候接负载最高电流只能到400ma,在输出再接了一个1uf和一个4.7uf的电容,效果就好多了,什么原因?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负载带的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