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到200V的升压问题

楼主(2007-07-31):
高手推荐一下类似的升压芯片

网友A:
这个要求并不高,容易实现

要买成品,可能买不到。可以到电源厂家定做。

网友B:
输出电流?

楼主:
输出电流10mA

网友A:
输出电流10mA的话

单端反激电路。
控制芯片建议用UC3845。

楼主:
谢谢maychang

单端反激电路?没接触过,能不能给个事例?或简要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看3842~3845的datasheet

上面有典型电路,把电源输入方法改改就行。
这种芯片只能用于单端反激电路。
更便宜的芯片,有MC34063,不过不能直接由34063输出,功率不够,最好加扩流,而且34063不能隔离输出。

楼主:
从12V升压到200V

从12V升压到200V,用那种PWM控制器即好买又好用?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

从12V升压到200V,用那种PWM控制器即好买又好用?也就是外围电路简单

楼主:
可不可以用交流直接整流过来呀?

我要测晶体管反向击穿电压,从几十伏到一百多伏的范围,要用到200V左右的高压,可不可以直接由220V交流电整流后用呀?

网友C:
不想活了的话就可以这样做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轻易得到1000V以上的小电流

去随便买个微型验钞机或液晶背光电源,
加2个1000pF电容和2个快恢复管做的倍压整流电路,并在万用表笔上即可

测试时要先接元件,后开电源,只要爱电流够小,就不会损坏元器件

偶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不错!

不过我要做个测试三极管的仪器,这方法行不通吧!

网友A:
要测三极管,xwj 的方法嫌功率太小了一些

只能说是勉强可用。
楼主说的从220V直接整流,比较危险,不是挨过多次电击的老手最好不要用。
可以考虑用个220V/220V的小变压器,功率5~6W就够用,定绕的话价格最多8~10元,这样比较安全。
不过楼主原来说是要用9V直流电源的,怎么又改主意了?用9V直流电源,自振荡反激升压电路最简单,用MC34063工作较稳定。用MC34063只要将datasheet里的升压电路中的电感加个抽头,用耐压高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即可。

楼主:
没用过自振荡反激升压电路

看起来挺复杂的,看来要好好学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