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上用的模块2vppcb170?

楼主(2007-07-31):
请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上用的模块,是用于台湾贺兴缝纫机上的
请问那里有卖?
 相关链接:http://photo.163.com/photos/raymondarc/132072466/3589241767

楼主:
请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上用的模块

或那里有它的资料

楼主:
图片怎么没有显示?

楼主:
线路板是陶瓷的

网友A:
这种东西,只能找原厂家买了

本来就是个自制的电路板,上面可以是任何电路

楼主:
谢谢XWJ,我想这个是有专门的工厂做的,肯定有的卖的

生产这个开关电源的工厂是做不出来的,我这个是用于伺服电机控制板上的开关电源的厚膜电路的

楼主:
反面的IC出来了,是M51995AFP

等到我搞完了,我再把照片贴出来

网友A:
有IC型号就好办了,自己对照DataSheet做个电路板即可

楼主:
是的,谢谢

边上那个是个106的钽电容,再一个是181的光电管,那个SOT-89上印记上是6C2可能是个象TL431那样的基准,虽然现在有了资料,我还是要把它全部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