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单片机直接做BUCK 同步整流吗?

楼主(2007-08-01):
最高效率能做到多少?

考虑肖特基二极管并一个MOS管,在主MOS管关闭后延时一定时间开通MOS管。

CCM方式感觉可以控制,DCM方式就难以处理了。

楼主:
顶,没有人做过吗?

  。

网友A:
应该很简单吧

用一个互补半桥驱动芯片,送主开关信号即可;或者两路带死区互补信号送入半桥驱动芯片。效率估计和专用开关电源芯片差不多;性能就与单片机性能、软件算法有关了。 。

楼主:
问题是死区时间的设置

如果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避免了体二极管导通慢的问题。

我想关键可否去掉肖特基二极管,光用死区时来控制是否可行。 。

网友A:
没有问题

把死区做好就可以了。 。

网友B:
不好做,一般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不行。

不好做,一般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不行,能做到几十kHz就不错了。而专用开关电源芯片可上MHz。 。

楼主:
频率越高,开关损耗也越大

50K就可以了。

因为精度要求并不太高,事实上我用肖特基非同步PWM频率是32K,4A输出12V,精度也挺高的,11.9V-12.2V之间。

用开关电源芯片做不到全保护功能,而且产品规格适应性差,无保密可言。

准备用用MOS管并肖特基二极管方案,如果单MOS管可行,就去掉肖特基二极管。 。

网友C:
死区时间好控制不

LZ做电源产品啊? 。

楼主:
死区可以用两路PWM,比较寄存器的值一定差值就行

很多单片机都可以一个定时器输出两路PWM。
死区时间精确时间可能具体电路具体调试出来。

呵呵,是呀,转行做电源也不久,以前一直做软件,软件做累了。
现在做产品,能软件解决不用硬件。呵呵,也许做软件做多了。 。

网友D:
用单片机做原理上可以,但是担心可靠性问题...

  。

楼主:
以前没有做过,我也担心可靠性问题

  。

网友E:
死区时间,怎么算啊

  。

网友F:
请楼主注意

单片机有程序跑飞这一说,所以单片机都需要看门狗,有不少单片机把看门狗做到了片内。
作为数据采集之类,程序跑飞可以重启动,顶多丢些数据。控制功率MOS管,程序跑飞那就几乎一定要烧毁。

楼主:
现在很多用单片机控制MOS管的应用

比如用MOS管替换肖特基二极管,是存在主MOS管与从MOS管同时导通可能(程序跑飞),可只要在硬件加个简单的互锁,就杜绝短路的可能。如果主MOS管一直导通,也就是占空比100%,也不会烧MOS管。

死区时间的计算倒是个问题,不过通过MOS管驱动电路中上升与下降时间计算的近似公式也基本可得出死区时间,再微调下,多做做测试便可。

以上只是本人陋见,手中的产品目前还没有得到验证。
欢迎指教!

 。

网友G:
瞬态响应不行

  。

网友H:
DCM模式很难搞的

你很难算出整流管需要在什么时候关闭,稍有延迟,会有极大的反向放电电流,轻者发热剧增,效率下降,重者OVER

就算CCM模式,可行,但不容易做到跟硬件控制那么接近好:
1、开关信号调节步长要达到100nS量级,单片机压力不小;
2、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加大整流MOSFET死区时间,成本稍高,效率也有影响。

楼主:
我看MAXIM的同步BUCK芯片也是MOSFET 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准备采用AVR单片机 20M晶振。
因为输出精度要求不高,只要稳定就可以。采用同步方式可以提高效率。

同步芯片挺贵的。

网友I:
有数字控制的电源啊,不过成本不低,

用弹片机够呛,一是可靠性,二是响应速度。

网友A:
不是说过了吗

用单片机的PWM模块输出很简单的,一路设正向工作,一路设反向互补工作,互补管的展空吡比前者多几个数(具体多少,可以根据你的计时周期来算)来设置死区,单片机即使死机,但是PWM模块是硬件的,不会随便就直通。不过还是推荐使用一个半桥驱动芯片,一则驱动变的简单,二者死区问题迎刃而解。这样出来纹波、动态响应应该会差一些,但是成本变小,外围也更简单,一致性会好一些。用在普通要求不高的电源里面还是比较合适的,特别是输出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F:
回楼上

我要是用一片PWM控制芯片,例如3525之类,成本岂不更低?死区由硬件控制,占空比等等都不必单片机操心,省了很多事,响应速度快,保护功能完善。这样的芯片彩一块多钱,为什么不这么办?
仅从软件成本上看,也应该这么办。

网友J:
同意楼上,而且比起用MCU,动态响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网友J:
刚完成UC3843搭的BUCK,0-260V可调,MCU控制输出电压

曾经尝试过直接使用MCU的PWM输出控制开关管输出,结果是失败,小负载下根本没有稳压的可能,因为ADC速度有限,最重要的是PWM的精度有限。
建议LZ放弃该方案,另加一块ASIC控制,便宜得很的东西。

楼主:
小负载稳压没问题

我做过 10mA 12V稳压输出 ,输出基本稳定在11.96。
当然负载快速大范围变动,ADC及单片机处理速度是跟不上的。

当负载大的变动时,可考虑先变频再变占空比。

系统输入是蓄电池,相比交流变直流的输入干净稳定,这样响应速度要求就降低很多。

因为系统要求适应性广,没有单片机参与根本达不到小批量多样化要求,另外有了单片机,产品档次高保密性强,不会辛苦研发出来,几天就被别人抄去了。

本设计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单片机的资源,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网友K:
用MCU直接做,这种同步整流就没有可靠性而言了

网友L:
BUCK电路最害怕的就是两管同时导通

把死区时间控制好,最好是由硬件强制控制。
其他交给单片机来做。应该没问题。

这个想法在我刚开始工作时就有了,只是当时觉得难度还不小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希望楼主能做出一块出来。

网友M:
玩玩可以

按8位单片机中速度较快的AVR跑16MHz来算,10bit快速PWM,只能得到15.625KHz开关频率,这个结果只能做做试验练练手。

网友N:
TIDSP的PWM带死区控制

网友O:
个人见解:

楼上的见解独到,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F:
没错

DSP的价格怎么能和AVR单片机相比。

楼主:
呵呵,继续建高楼

用AVR,可以用设置定时器比较寄存器,两个寄存器保证一定差值,PWM由定时器自己输出。

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咱也继续深挖。

网友J:
回老王

俺就是用的AVR处理,310V入,调整到20V左右输出时,占空比严重过大,必须关断PWM,而ADC的处理速度有限,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低压低负载时,电压波动极大。
您老用2051做的东西,是个什么样的形式?俺记得你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用MCU做功率因数补偿,告诉俺可能得用100MIPS的MCU,呵呵,后来的结果呢?

楼主:
TO:一级菜鸟 是用BUCK方式做AC/DC吗?

有没有隔离?
我也有一个项目是AC/DC 准备采用BUCK方式。

小负载时占空比很容易为0,可以考虑调低PWM频率。

网友J:
不隔离,如另一贴davidli88所述,隔离效率较低

20W的话问题不大,俺是200W×3路输出,整个设计过程端了一大锅,用MCU处理俺是没那个本事了,留待高手去实施。

网友H:
经过PFC后电压平滑很多

确实对PWM响应速度要求不高了,但是对负载电流大动态变化响应可能还是不足。不知老王认为如何?

网友P(2010-04-26):
我现在正用at16做,PWM的频率可以做到1MHz,效果不好,现在考虑用300KHz的PWM,实测精度还可以(和要求比较起来)。做的是同步整流,BUCK方式。

网友Q:
单片机做出来的东东,问题比较多,之前我就试过,

网友P:
"单片机做出来的东东,问题比较多,之前我就试过,"
同意观点。实际上考虑使用软件调整的电路,都存在不稳定的风险,主要可靠性,看怎样去做了。

网友R(2012-10-17):
想法比较好

网友S(2013-06-06):
我也准备做一款单片机控制的LED恒流源
看了各位的评论收货很大呀

网友T(2019-10-14):
挖坟了,对于3.7V锂电池驱动LED调光,为了高效率,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同步整流呢

网友T:
对于3.7V锂电池,可用的现成的PWM控制芯片太少,驱动LED,压降也要求较小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对于3.7V锂电池,可用的现成的PWM控制芯片太少,驱动LED,压降也要求较小

对于3.7V 锂电,如果不是非常大功率,比如只是LED调光,几十瓦的,用单片机做还真是最划算。
这路东西,直接用类似AO3400 +AO3401,单片机IO直接驱动妥妥的,选择带互补死区的单片机,比如新唐003,就1元多点,则用来做同步整流BUCK调光不是一般的舒服。做成同步整流模式,同步整流管并联肖特基,在脉宽适当宽度时候,才投入同步整流的那个管子,否则就让进入传统BUCK线路,以控制合理的轻载效率。像N76E003,要实现这个功能,只需要控制其中一个输出固定一个电平或者根据内部PWM实际输出,非常简单,就对一个寄存器的某位写一个bit而已。
1T51,处理这类问题,绰绰有余,还可以做类似保护、触摸控制等等各种用户界面的实际功能。
毕竟1T51运算性能有限,所以,PID算法,只能采用定点来做,这里用在LED调光,16位定点PID精度都有多余了。

网友V:
现在很多MCU带比较器和运放,可以直接由PWM模块实现逐周期限流保护,做这种应用很简单很可靠了。

网友W:
单片机也就只值得出个高频时钟而已,真要做控制处理还是免了,太慢了……

网友X(2021-12-23):
2007年的帖子,2019年有人回复,2022年了,我也回复一下吧。2021年正好用单片机做了双向逆变电源。
现在有个新案子,想用单片机做Buck-Boost电源,大电流。
200MHz的Cortex-M4F,输出200KHz的PWM无压力,PI闭环控制。

网友Y:
正好也打算做这个就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要选用这么贵的一个单片机啊,没有别的单片机可以选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