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有交流电的电流检测方法SOS!

楼主(2007-08-06):
哪位大虾有交流电的电流检测方法SOS!

楼主:
想用单片机去检测交流的电流大小。哪位有这方面的电路

想用单片机去检测交流的电流大小。哪位有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A:
说清楚些

你要“检测”,意思是“有没有”还是“测量”?
说“大小”,应该是测量,那就不能叫“检测”。
测量平均值?有效值?瞬时值?精度要多少?

楼主:
测量

测量电流。最后是输入到单片机的。

网友B:
根据过零点采样电流值,再进行计算得以电流值

单片机的速度感觉不够,用DSP是可以的。

网友A:
用AVR片内AD

一个工频周期(20ms)可以转换200次,足够又足够了。

网友C:
单片机 也可以实现,用2543来采集

单片机  也可以实现,用2543来采集

楼主:
A/D那部分倒不用怎么考虑。关键是怎么采集到电流值

A/D那部分倒不用怎么考虑。关键是怎么采集到电流值

网友D:
分流器,电流互感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分流器,霍尔传感器

楼主:
9楼的大虾。有没有具体的电路作参考?谢谢!

9楼的大虾。有没有具体的电路作参考?谢谢!

楼主:
请教10楼11楼大虾

请教10楼11楼大虾, 电流互感器那4个脚怎么接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电阻小的(线粗的)是一次,电流从这个绕组通过。
电阻大的(显细的)是二次,电压从这个绕组两端取得。
注意二次必须接一个电阻作负载,绝对不允许开路。电阻大小根据电流互感器要求而定。

楼主:
谢谢maychang

有没有用电阻后加放大器的原理图?

楼主:
请教bagdmu

你那电路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回15楼

这个小电阻,名叫分流器,英文shunt。
有四个端子,两个电流端子,用于通入电流,两个电压端子,用于取出电压。标准电压为75mV。分流器各电表厂有生产。
电路很简单,与普通的放大电路没有什么区别。需要注意的是分流电阻不隔离。
各位都劝你用电流互感器,为什么老盯着电阻?小型的仪表电流互感器有售,成本比分流器低,甚至有二次是直流输出的,连你考虑的放大都省了。

网友E:
请教

正想请教这个问题,我们主管要我做两路交流电的检测,而且是用单片机,不会哦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是想用电流互感器。但上面要求要成本低的方案呀。请问十几安的电流互感器要多少钱

网友A:
现在的价格不是太清楚

几年以前用过,好像几十块钱。我用的两种大约25mm见方,引脚可以直接焊到电路板上。大电流的也有穿心式的。型号很多,大概有几十种。价格与电流大小关系不大,与精度关系非常大。
北京做这个东西的公司不是一家,可以网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