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AC220V TO DC15V BUCK 方式可行吗?

楼主(2007-08-06):
输出15V 2A。
打算用两个绕组的电感隔离市电。

网友A:
“两个绕组的电感”

那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B:
环形电感应该可以绕两个绕组吧。

楼主:
没有用过,只是看《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上

隔离型BUCK 电路上说是电感来着。

用电感为何不可?电感体积小价格也便宜。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没有看明白

Buck电路可以带隔离输出,条件是主回路也有输出,而且两路输出只能有一路是稳定的,另一路是“半稳”,即对负载变化不稳定。

直流输出30W,老老实实用单端反激,芯片考虑3842~3845,或者自振荡,很成熟的电路。

楼主:
这是书中的电路图

书中所说:利用输出电感作为变压器。

网友A:
不必再贴了,21ic现在有点毛病

你仔细分析一下,你的构思与通常所谓正激变换器有何不同?

网友C:
从你的分析来看,就是反激变换的原理。建议用UC3844做吧

网友A:
回古道

 乙天 的这个方案,变压器二次可以接成同相也可以接成反相,换句话说,可以是正激也可以是反激。
但接成反激有个很大的问题:反激输出受不隔离负载的影响太大,几乎是与不隔离负载成正比。
所以还是接成正激为是。

网友D:
N2的电流是建立在N1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