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可调稳压电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8-07):
我在制作可调稳压电源时采用的是LM317三端稳压块,听有些人说能输出高达2.2A的电流,可我的连1.5A的电流都不能输出,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可调范围是9~12V

网友A:
LM317有多种封装,输出电流各不相同

芯片有热保护,热得厉害了自动控制输出。管压降太大或散热器不够大,可能输出电流相当小。
看看datasheet。

楼主:
不热啊,没有发现它有过度发热的现象

网友B:
把输入电压提高到15~18V试试

是不是压差不够?

楼主:
现在解决了

是前级的功率不够,把前级的电压调高就解决了

网友C:
前级的功率不够,把前级的电压调高就解决了

??????????
电压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