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2007-08-08):
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输出12V的线性稳压芯片,最大电流大于80mA即可,输入电压小于12V,越小越好.
谢啦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

线性稳压,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电压。

楼主:
也有升压芯片

也有升压芯片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有,何必发帖问?

网友B:
还是先把线性比说一下,比较好。
是输出高,输入越低
还是输出高,输入越高
还是输出低,输入越高
还是输出低,输入越低
没明白

楼主:
呵呵,我改用DC-DC芯片MAX668

呵呵,我改用DC-DC芯片MAX668
假如一个模块的电压是5V,功耗有点大我用两种方法实现它,一是用4节镍镉电池供电,每节的容量都是2500mAh; 另外一种方法是用两节或者三节同样容量的镍镉电池作为DC-DC变换器MAX669的输入电压,使其输出5V电压. 试问,哪种情况下,电池的工作时间相差大吗? MAX669的效率比较高.

网友C:
max668时开关式的

我也想用,不好找

楼主:
我觉得后者好一些

呵呵,我觉得总体上后者方案的效率高些.
"直接用当电池容量较低时内阻会大大增加,如果负载有波动(数字电路是必然的)会明显增加电源噪声,而且如果有高门限的复位芯片的话,会造成容量未尽时就进入复位态的情况。" 这是隔壁版版主chunyang的评论,我觉得有点道理.

网友A:
回 yihui0323

chunyang 的评论,你还没看明白。

楼主:
通过增加DC-DC变换芯片,降低电池的使用门槛

通过增加DC-DC变换芯片,降低电池的使用门槛,不是么?
顺便问一个问题:有两组电池A组和B组,我想用单片机和导通电阻比较小的三极管来控制A组和B组的切换,而且只有在A组电池耗尽到一定成都时时才切换。要切换时,A组的电池仍足以驱动单片机。所以切换时,单片机先打开B组电池,再关闭A组。我的担心是在切换瞬间,A组电池与B组电池存在一定的电位差,而电阻又比较小,会不会烧掉啊。 请各位指教,谢谢^_^

网友D:
我们有IC可以实现

如需要资料请发邮件:lai.yaohu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