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极性保护电路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串联一个二极管隔离.或者做个桥,随便怎么插都行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个二极管

网友C:
需注意

加二极管是最简单的,但是会引入压降,可以加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
用三极管,正向时饱和,反向不通,压降很小

网友E:
看应用了

像ADSL的MODEM,输入是交流9V,跟圈圈的说法差不多,还交直两用了;
awey的提法,在低压小电流中用得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