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09):
现要设计一个12V,1000A输出的电源,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设计啊

网友A:
关键是后级整流滤波的设计,要有很大的麻烦。

网友B:
对器件要求很高吧

网友C:
技术上可行

功率、效率都不是问题,重点是整流的均流问题

网友D:
6相全波整流

最好加可控硅微调压.

网友D:
回车按早了

6相全波整流后 纹波已很小了,加电抗器滤波就差不多了.用电容就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