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UV认征有做过的吗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不行.

 清单里的器件型号和生产厂家必须具有VDE或UL证书(还有PCB、导线等,上VDE、UL网站可以查得到),才可以做TUV的CE认证。用自制的元材料还必须先过VDE、UL的测试,所以还是认真的挑选有资质的器件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