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出纹波太大.大虾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2007-08-15):
小弟最近在用DPA424 做一输入16-50V  输出9V  功率3W 电源
刚开始纹波大的离谱,现在纹波大约在300MV左右,输出端为LC滤波(电感1UH,电容100UF),改变滤波电容对纹波几乎没影响,纹波用示波器直接在输出端测的,  而且在带负载与不带负载情况下纹波改变很小(约40MV), 二极管全是肖特基的!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现在问题一:电压平均在9V但纹波太大(3V左右)
       二:变压器 1   6脚加一高压电容时纹波减少到300MV左右
但设计原则上不允许加此电容
        三:带负载能力不是很强(1.6W)

   此设计用DPA424设计,扳子地线问题应该可以排除,那位大虾能帮忙给个方法,下弟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下

   主要是要解决纹波问题

  哪位大虾指点下.小弟就此谢过

网友A:
用共模电感

用共模电感

楼主: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试过了  作用不大
  如果不在1  6  脚加高压电容的话   纹波达3V
      加了  约 300MV

网友B:
这是单端反激式的电源,你的变压器初级极性接对了吗?

网友C:
电容?

先测量一下纹波的频率,确定是高频还是低频,
  如果是高频,问题主要在滤波上,试着在每个输出滤波电容上并联高频特性好的独石小电容,依频率计算,容量在0.1uF-1uF之间比较合适。或多个更小的电容并联。
  如果是低频,问题主要出在反馈电路上,造成振荡。

网友D:
楼主搞错了吧

你这个图说是反激吧,却把同名端弄错;说是正激吧,又没有继流二极管和储能电感。
如果同名端没搞错的话,那纹波不大才怪呢。

想一下,不管DPA424占空比多大,开关导通期间,变压器次级会立马感应出电压U1=Ui(N次/N初)的电压,直接对C5充电,由于线路阻搞很低,C5上的电压上升很快,等PWM环路有反应时,这个电压已经超标了,PWM停振,C5通过负载放电,直到电压恢复到设定置以下,PWM又启动。

用示波器逮一下波形,电路肯定在打嗝。

把初级反过来接,变成反激就没这事儿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是反激式的,图上这画错了一直没改,抱歉!!~
     变压器查了好多遍,确实绕的是反激式.
     纹波主要为开关频率纹波(即400KHZ纹波),纹波最小在160V(1   6脚接高压电容),输出端并联过1UF电容(其特性不得而知),几乎没做用!

     我这是直流直接输入,也要共摸电感吗?

楼主:
是反激式的

最小是160MV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

   如果在 1   6 脚加个电容(主要为去变压器共摸影响),那耐压问题怎么解决?
     急盼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E:
加大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

加大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楼主:
高手来指教啊

高手来指教啊高手来指教啊高手来指教啊

网友F(2012-11-26):
是不是测量方法也是正确的,输出电容(特别是ESR需要)、,电感的选型选型,PCB布板多加注意。这个论坛有很多关于纹波的帖子可以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