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设计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疑问,请指点。

楼主(2007-08-15):
关于原边电感的计算
L(min)=[(U1*n1*U2)/(U1+n1*U2)]*T/(2*P)
这是一个单输出的忽略反馈边损耗的公式,其中U1,U2分别是原副边额定电压,n1为原边和副边的匝数比,n2为原边和反馈边匝数比,T为开关管子的工作周期,P为变压器输出的直流功率,我的问题是:
<一>若多个副边输出,假设还有U3为另外一个副边输出,,n3为原副边匝数比,计算公式是不是改成U1,n1*U2,n3*U3三者类似电阻并联然后在*T/(2*P),对吗?
<二>为什么功率越大,电感越小呢?
谢谢!

网友A:
1、是。
2、恒压定脉宽,当然电感小电流大,变压器储能多。

楼主:
多谢

多谢maychang指点,谢谢!

楼主:
继续请教

其中一路输出为+-15v,那么按照两路15v计算吗还是?谢谢!

网友A:
+/- 15V 本来就是两路

楼主:
多谢指点!

多谢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