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算不算干净?

楼主(2007-08-16):
我的一个7809输出的电压,用数字示波器测出的
电压波形如下,可以看出好像峰峰值大约有100mv
左右,请问这样的电压可以认为是好电源嘛?
还是我的测试办法不对?
一般电源电压怎么衡量好坏呢?尤其是关于电源噪声方面
先谢过了
vc

网友A:
输入是嘛啊?

不好说

楼主:
how to judge

可能对普通的数字电路已经不错了
但是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的电路,比如模拟的音频电源
这样的电源应该至少达到什么水平呢?

网友B:
7805应该很容易做到10mV以内。

楼主:
hao

方便就给个原理图,要不提示一下?
7809应该也能做到10mv以内吧
computer00,你是怎么测量的呢?

网友C:
00说的对

7809很容易做到10mV以下。
测试点尽量靠近输出电容两端。

网友B:
原理图? 我估计是你的滤波电容不够.

还不如把你现在所用的图贴出来.

楼主:
我只是在7809的输出端接了470u和0.1u

7809的输入接了个2200u

网友B:
那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劲的。

网友D:
晕,都不说输入是什么样的,怎么判断输出?

网友E:
输入再加一个电容,0。01

楼主:
回11楼

回11楼micline:
经交流变压器变成12伏,再经整流桥后输入到7809

网友D:
变压器的输入有强干扰源?要不不可能这么差的输出

网友F:
用LC滤波,肯定不会这么差的

但是像现在LZ说的100mV,这种可以看所用的7809的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