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max308产生的波形和DDS电路产生的波形,哪个效果更好

楼主(2007-08-16):
     直接用max308产生的波形和DDS电路产生的波形,哪个效果更好

网友A:
hui

肯定是DDS好拉。因为MAX308不能产生波形信号。嘿嘿
MAX038可以。MAX038和DDS的应用不一样。DDS只能  直接  产生正弦波,并且频率调节范围广,相位连续。MAX038可以产生多种波形,最高到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