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单片机做的非同步BUCK,17V输入12V输出 效率81%,效率如何

楼主(2007-08-21):
输出电流4.6A 。电感150uH很烫手,电感DCR是100毫欧。

MOS管也烫手。肖特基二极管温度稍低些。

占空比是72%。PWM频率是32K。

除了用同步方式外,还可以提高效率吗?

后改5uH DCR 10毫欧的电感,效率搞到83.5%,电感仍然烫手。

两种测试,稳压输出 12.08V,比较稳定。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温度稍低些

搞同步有何意义?
电感从150uH到5uH,楼主是搞设计的还是玩玩?

网友B:
问题

一、150uH太大,这里需要9A的电感,很困难;5uH的电流容易做到,但跟开通时间不匹配(32K、D=0.72至少要12uH电感),键议用22uH/10A电感。

二、MOSFET发热有两个原因,一是Rds太大,二是开关速度慢,怀疑你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呵呵,本人是新手,是摸着河过桥

TO:dadodo
我上次计算出5uH的电感值,也是参照资料算的,这个资料是国际大公司的方案,从电路图到源程序等都有错误。

150uH电感值是按照《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公式算的。

计算电感值,看到几个公式,各公式计算出来的值还不一样。

TO:davidli88
电源高手,目前只能仰视了,谢谢您的建议!
因为此电路要适应 恒流,恒压,多电压输出,目前因为要急着出17V 输出 12V的,所以先调了。
MOS管的RDS是10毫欧,两个管并联,13A SO-8的管子。
目前单片机用8M主频,可以升到20M(还没有调试),如果用100K PWM是不是可以用5uH 10A的电感?

我也感觉驱动有点问题,用的是经典图腾柱方式驱动,按理应该没有问题的。
下面驱动图:

网友C:
零电压零电流开关

电感是否饱合,开关管是否在零电压零电流下开关

楼主:
不是用软开关技术,软开关技术要复杂路了吧

网友D:
弄清楚电感是铜损发热还是铁损发热

按你的描述,电感与MOS管同时发热,电感磁饱和的可能性很大,饱和后电感量大幅度减小,MOS管上的平均电流大大增大,铜损同时上升,效率自然低下。

测量电感电流波形即可知道是否磁饱和

网友B:
图不全面

如果图腾柱供电与主电源同路的话,推动P-MOS可行,推动N-MOS管子工作在线性区,无法进入饱合。

请慎用“高手”的称呼,受之有愧,电源并不是我的强项。

楼主:
图腾柱供电与主电源同路,推P-MOS

呵呵,自谦了。

LS,17V 输入 12V输出,能达到90%才算及格,最高能达到多少?
呵呵,如果能达到95%以上,产品有很有竟争力了。

如果驱动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感不适配了。
两种方法解决:
1、换个电感;2、提高PWM频率。

网友B:
BUCK和BOOST是所有拓朴中效率最高的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工频隔离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

图A是隔离变压器,它的输出能量全部经变压器转换,故功率、效率一定。而图B是自耦变压器,它的输出能量部份由电源提供,部份由变压器提供,故功率、效率均明显高于前者。
得出结论:1、在体积、材料、制作工艺相同的条件下,自耦变压器的效率、功率明显高于隔离变压器。2、在输出一定的条件下,输入输入电压差比例越小,则变压器体积越小,效率越高。

在BUCK电路中,开关导通期间电源提供的能量,一部份由电感转换为磁场能,一部份直接提供给负载,开关截止时,电感将磁场能转换为电能,提供给负载。可以认为,输入输出压差比例越小,则占空比越大,需要经过磁场转换的能最部份越少,整体效率就越高。
因此,在同样的器材及工作条件下,BUCK的效率应明显高于隔离的并联变换器。

17V入12V出,线性降压效率就有70%了,实在看不出80%有太大的优越性。
如果说业界做隔离17V入12V出效率及格水平是80%的话,那么做成BUCK就应该轻松达到90%,所以有17V入12V出效率90%才及格之说。

网友D:
17V入12V出,95%的效率不算难达到,83.5%可以认为不及格

楼主:
现微调了一下,用100K PWM,占空比是65%

150uH,效率达到86%。
MOS管与电感都烫手,4.6A输出两个小时,还好没有炸管,准备测试5个小时看看。

用5uH的电感,电感不热,可MOS管更烫手。

已经让电感厂做22uH,黄红磁芯 10A。
感觉这家电感厂服务挺不错的,要了三批样品都免费而且三天内就做好了。

TO:davidli88
考虑BUCK拓朴效率高,我想在AC/DC中也采用BUCK拓朴,用隔离型BUCK  220V/380V 交流输入 DC 15V输出,功率是20W。不知此方案可行否?

因为要隔离,所以有两个绕组,这样就不是自耦变压器模式了,效率是否很难达到90%?

网友B:
低频的变换效率高些

通常认为BUCK是指串联斩波降压电路,即非隔离型。由于流经开关管的电流不可能大于负载电流,理论占空比在0-1范围不受限制。而隔离型变换器则不然,当占空比超过0.5而没有相应的磁通复位措施的话(如有源钳位等),磁芯饱合后电流突增烧掉开关管。

商品化隔离DC-DC效率的最高记录是96.5%,达到这一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做出来也是天价。一般能达到非隔离93-95%(占空比大就在高些),隔离90%就很不错了。

由于有整流滤波0.5%损耗,超过70W还需要加入PFC电路,附加损耗3%,AC-DC效率不可能比DC-DC高,目前商品化高频AC-DC的最高记录是93%。

AC-DC效率做到90%已经是很高水平了。低频工作时由于开关损耗小得多,容易做出高效率,你用单片机来搞,只能定位在低频,对效率的提升反而是件好事。只不过体积大点而已。

网友D:
黄红磁芯是高频材料,铁粉芯,不适合做BUCK输出电感

铁损非常严重

楼主:
学习了!呵呵,有了追赶的目标了。

《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有BUCK隔离型电中,考虑采用它试试,因为外壳已定,不想重开模,另外电感感觉比变压器来得简单,问题也好解决。

黄红芯是进口材料做的,听说高温及电流特性好,黄白芯是普通的芯,较便宜。

黄红较贵。

我用5uH的黄红芯做测试,温度很低,显然损耗低。
是不是我搞错了?电感厂也只说黄红芯贵,但特性好。

倒是看过早期电脑电源部分用的是黄的,后来就没有黄色的芯了,说是现在电脑DC/DC高频了。

网友D:
5uH,对应32K,电感的作用非常小,代价是紋波上升,MOS管电流

铁粉芯是涡流损耗严重,同样的磁芯,你试试绕到300uH左右,以你的输出功率,磁芯应该发烫

建议你考虑铁氧体芯加气隙

网友B:
电感的选择要合理

一般情况下,以满载时电感电流纹波占负载电流20-30%计,电感过小,电流纹波大,开关管电流应力大,还要求滤波电容大,并且有很小的ESR,这就需要增加电容的并联数量,同时死负载电阻要小,否则轻载时占空比会下降,降到一定程度电路就打嗝,显然不合算;电感过大,好处是可以用小容量的ESR稍大的滤波电容,则瞬态响应变压,同时电感体积增大。

楼主:
有点晕哦

图中是《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截图。

铁粉芯是涡流损耗严重,是在件条件下呢?倒是感觉铁氧体的涡流损耗严重。

磁粉芯是由铁磁性粉粒与绝缘介质混合压制而成的一种软磁材料。由于铁磁性颗粒很小(高频下使用的为0.5~5 微米),又被非磁性电绝缘膜物质隔开,因此,一方面可以隔绝涡流,材料适用于较高频率;另一方面由于颗粒之间的间隙效应,导致材料具有低导磁率及恒导磁特性;又由于颗粒尺寸小,基本上不发生集肤现象,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也就较为稳定。主要用于高频电感。磁粉芯的磁电性能主要取决于粉粒材料的导磁率、粉粒的大小和形状、它们的填充系数、绝缘介质的含量、成型压力及热处理工艺等。
常用的磁粉芯有铁粉芯、坡莫合金粉芯及铁硅铝粉芯三种。
磁芯的有效磁导率μe及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μe = DL/4N2S × 109
其中:D 为磁芯平均直径(cm),L为电感量(享),N 为绕线匝数,S为磁芯有效截面积(cm2)。
常用铁粉芯是由碳基铁磁粉及树脂碳基铁磁粉构成。在粉芯中价格最低。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1.4T左右;磁导率范围从22~100;初始磁导率μi随频率的变化稳定性好;直流电流叠加性能好;但高频下损耗高。

网友D:
铁粉芯的电阻较低,涡流损耗相对铁氧体要高很多

要验证这个情况,用锉刀锉掉你的黄红芯表面保护一小点,量一下导电电阻有多大就知道你的供应商是不是忽悠你了,俺手上的黄白芯磁环,是几K欧级别的,线圈通过电流后,就是一电磁炉。

楼主:
呵呵,有点糊涂了,不止一位电源人说做DC BUCK用黄白环或黄

不知还没有其他人左证呀。

明在就要将产品发给客户带到美国参展了。

调了一天,现在效率调到了92.5%。
不过,电感,MOS管仍然烫手。
呵呵,不管了,先过这关再说。

网友B:
适合BUCK的磁芯材料

BUCK电感属直流电感,用磁环的话只能用低u磁环,黄白环和黄红环都可以,它们适合在100K以下工作,如果超过200K,建议用兰绿环。

千万不能用灰黑环,它导磁率极高,绕一圈就有十来个uH,十来圈就几百uH了,电流稍大就饱合了。

楼主:
温升仍然偏高,烫手。效率是94.5%,输出12.03V 电流4.67A

DCR 17毫欧 22uH电感,RDS 10毫欧PMOS管,10安肖特基二极管,PWM占空比是70%。

工作一个小时,连PCB都烫手。装入ABS外壳后,有散热铝片,工作一个小时偏温升到70度,高温保护了。

不装入外壳,只空气散热,工作5个小时,也没有高温保护。

不知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情况?

网友D:
70度比较正常了,不过电感还是不应该烫手

davidli88 说的道理是正确,但是铁粉芯,至少俺买过的几种铁粉芯,电阻都很低,做BUCK输出电感都会严重发烫,使用低u磁芯是没错,一般都是铁氧体磁芯加气隙,磁环的话就只能开隙了,你试试EI或者EE磁芯。

网友E:
耗散功率3W,封闭在塑料壳里被动散热当然会热,但还算好了

有条件的话就尽量换个金属壳吧

转换环节损失0.66V,还是有点高,
自己摸一摸或测一下,看看瓶颈在那个器件上,再针对性处理
应该还能够做的更好的

楼主:
电感发热小

仔细用手摸,MOS管与肖特基是主要的发热源。
关掉高温保护,看长时间是否会炸管。

网友F:
问题是如果太热,则肯定不能长期可靠工作

楼主:
今天测试带电器,输出电流2.2A,效率是97.3%

时间10分种就烫手了。
发热器主要是肖特基与MOS管。
看来可取的方法:1、肖特基,MOS管多并一个。
2、改善散热散热。
3、采用同步整流。

网友B:
建议量一下P-MOS漏极波形

Rds用到10mohm导通损耗已可忽略不计,发热的关键是管子的开关时间问题。
量一下波形上下沿是否接近DATASHEET上规定的关断时间,N-MOS在这方面会好一些。

12V/2.2A输出做到97%不应该烫手,因为这个效率下电路损耗仅0.7W,P-MOS与肖特基总功耗0.7W,仅温热而已不可能烫手。
发热问题主要看高温试验及老化是否过关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