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8-22):
我使用一个LDO的1117-5.0的电源,输入12V,输出为5V,为一个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部分及两个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的工作频率大约在1K左右,当两个电机都工作时,最大电流在600MA左右,就会产生干扰串到12V里面,,由于空间的关系,不能使用DC-DC的电源,我在输入输出都加了电感滤波,请问还有不有其它的办法可以降噪,或者输入输出的电感取值多少合适

网友A:
估计是12V电源容量不够

看看对12V产生影响时,12V电源电压还正常否。

楼主:
12V是外部供进来的,是正常的,我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