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高手们请教个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23):
   本人现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项目,现在需做一个将AC220V变为DC24V供步进电机驱动和DC5V供单片机用,由于硬件功底太差,所以向各位在坐的高高手们长点见识,介绍几个变压芯片,有电路图参照更好,不慎感激!!!

网友A:
要简单,用个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

要效率高,考虑选用TopSwitch系列单片开关电源。

网友B:
给步进电机的只需要整流滤波出一个大致的24V即可

给mcu的,或者单独的做一个抽头,整流滤波稳压;从24V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出来一个5V;

但是一般来说,mcu和步进电机驱动器之间最好是不共地的;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哈!!!

谢谢楼上哈!!!那个工频变压器大概要多少钱哦?之后的那个稳压芯片大概得多少?先谢谢了哈!!!

楼主:
你说的对

to:hq_y ,你说的对,给步进的不需要24V很稳定,我有一点不是太清楚,就是给单片机的5V电源我该怎么设计呢,你说不能共地,能稍稍提示下吗?先谢谢了哈

网友A:
多少钱

要看你的步进电机功率多大。
供电给MCU用7805,不到一元。

楼主:
我步进电机额定电流是1A!2相的!

我步进电机额定电流是1A!2相的!驱动是24V,输入电流10mA

网友A:
估计这个变压器定做需要40-50元

楼主:
谢谢了哈!!!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