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怎么变24V?

楼主(2007-08-24):
(无正文)

网友A:
BUCK降压

如对精度要求不高,就用固定频率的方波发生电路驱动开关管即可。

楼主:
BUCK降压太麻烦!

输出电流要求0.4A!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想越简单越好!原想用7824,但输入电压只有40V,

网友B:
lhkjim:你小子,都问到这里了,哈哈

7824根本就不能用的,首先是电流不够,此外,即使耐压可以,它的散热也是你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

网友C:
可以试试

先通过大功率电阻降压,然后再接入7824。

网友D(2008-03-13):
2A 啊,7824怎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