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7-08-28):
LM2576-15的,如果输入与输出差9V之多,也就是输入24V 工作电流在2A,工作时间长了会不会这芯片发热很严重而**

网友A:
这类芯片的发热量与输入输出压差关系不是很大

和线性稳压器不同。
这类芯片发热倒是与输出电流关系很大,2A电流不算小,应该考虑散热。

网友B:
要是想提高效率,就用同步整流!

网友A:
LM2576需要整流吗?

网友A:
楼上的

为推销你的东西,也不能这么胡说吧?

网友C:
六楼:aoz1212d 大概多少钱一片?

网友D(2007-10-15):
我也问一下.

我现在产品电流1到2A.用2576要不要加散热片呢.

网友E:
2576好像是固定频率50k的

一般效率大概在80%左右吧。另外2576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5A把?记不得拉,还是查查资料的好。

网友F(2011-10-14):
2576电流最大3A

网友G:
安防智能摄像球上,这两款芯片都在用,比较普遍,LM2576市面上存贷多,但真假贷难辩,不过,跟6楼的说法还是吻合的,他的发热量尽管比线性电源来的小,但比起AOZ的芯片在说,还是太大,同样12V/2A的输出,尽管给不出发热参数,但是有个感性的认识,LM2576不加散热片会烫手,而AOZ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LM2576的个非常大的好处,其瞬间耐压达60V,远高于普遍的电源芯片,做第一级电源输入非常合适!芯片怎么选,还得看实际的应该场合而定!希望这样的回答,能给你起到帮忙!

网友H:
最后再补充一下:本人最讨厌哪些做假货的,影响了质量,很多时候还让我们在分析原因的时候抓破头皮,我也做了近十年的设计,深有感触!
建议大家坚决抵制做假货的,发现了来论坛曝光,好提醒其他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