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7-08-28):
有没有输出36V稳压芯片,有的话推荐几个,先谢谢大家了.

要求输出是36V,输入不高于28V的片子或者DC/DC模块都可以。

网友A:
BOOST应用而已

从原理上,任何一颗可工作在BOOST模式的DC-DC都可实现

楼主:
请问在实际过程中什么DC/DC能实现?

有没有直接用一个片子就能实现的?另外DC/DC在实际当中又是怎样的呢?我要求是其输出是个稳36V.谢谢.

网友B:
简单

maxim,ad ,liner等公司的网站上去条件搜索一下,输入你的输入、输出电压,还有电流,能出来一大堆

楼主:
我也找了就是没头绪

最好是能直接给出他的型号,供草靠一下,谢谢了

网友B:
你连输出电流这种最重要的指标都不给

怎么给你查?除此之外还有好多指标,比如,开关频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