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中Vg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29):
DATASHEET中推荐工作条件的最大Vgs是4V,我现在的G极输入可能要近5V,可以长期驱动吗?

楼主:
是4V呀!!!!

是4V呀!!!!

网友A:
是不是±4V?是的话,5V不可以长期驱动,必坏。

网友B:
楼主用的MOSFET什么型号?

最大4V?

网友C:
5v ok

由低压驱动的5V,主要看你得datasheet!主要是和损耗有关系!

楼主:
4V是推荐工作状态!!!

极限工作状态可到20V

网友D:
应该LZ理解错误吧

4V是最大的开启电压(即MOS管栅极电压只要大于该值MOS一定会开启导通),与MOS管的GS绝对耐压不一样(目前我还没有见过耐压值小于4V的MOS),耐压值一般可以达到20V左右,但是一般建议控制在12V以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