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DC-DC输入电压是否必须小于输出电压?

楼主(2007-08-29):
系统锂电供电,希望得到3.3V输出,不过锂电电压会从2.7V-4.2V,故而使用DC-DC做稳压,请问当锂电4.2V时,能否通过能否使用升压型DC-DC得到3.3V?

即,使用升压DC-DC输出3.3V是否输入必须小于3.3V?

网友A:
升压型DC-DC输入电压必须小于输出电压

网友B:
单纯的升压DC/DC不行,不过你可以参考Linear的升降压电路

好像Maxim现在也有类似电路.
电路上不要有直接的 电源 -> 电感 -> 整流管 -> 输出 连接就可以解决问题.
以前还见过2.7V/4.2V先升压到5V再降压为3.3V的方案.

网友C:
BUCK-BOOST变换器

网友D:
是的,但一般允许高一个二极管压降

4楼观点不错。

楼主: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

4楼的,有没有性价比高,或者出货量比较大的产品?推荐给我一个。

网友E:
可用特瑞仕的XC9301/2/3升降压专用芯片,封装SOT-25

网友F:
可以用AMC3202来实现

可以用AMC3202来实现

网友G:
有点搞笑

升压,输入不低于输出还升什么?

网友H:
是可以的!!!

网友I:
可以

如HT7733
INPUT VOLTAGE : 0.6-6.0V
OUT VOLTAGE : 3.3V

网友G:
楼主,问你个问题:

加工资了!!!

是否以前的工资少于现在的工资???

网友J:
AMC3202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