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选个12-60V转12V的DC/DC电源IC

楼主(2007-08-31):
帮选个12-60V转12V的DC/DC电源IC
输入电压在12-60V左右或更宽
输出电压12V
最大输出电流400-500mA或更高

各位高手帮帮忙,感谢感谢!!!

网友A:
LM2574HV

LM2574HV  需要的话我可以供货。

网友B:
是不是汽车用的?

对成本有什么要求?其实34063就可以的,主要就是成本低。

LT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产品,价格稍有点贵而以。

网友C:
4楼,34063的电压达不到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