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使用时间的估算

楼主(2007-08-31):
在某论文中看到这样一种算法:
首先他的器件工作是在3.3V
使用的电池是AAA(7号)电池,1.15Ahr
然后他设2年的时间为17532hrs
然后器件工作时电流平均消耗为15mA,休眠时为1μA
Maximun duty cycle小于0.43%
这样算得平均电流消耗约为65μA(我算了大概是这么多:15000*0.0043+1*0.9957=65.4957)
然后他据此估算:一节电池大约可以用2年
我算了:1.5*1.15/0.000065/17532=1.5

不知他是否就是以此推算差不多两年的.

我的疑问在于;首先电池不是一节就能用的,然后也不可能把1.5V都用完.即使是最粗略的估算,可以这样估算的么?

象我自己的设计,是用3节7号电池,经1117稳压到3.3V.芯片的工作电压是1.8到3.6.电池的手册上写的是:
Average Capacity: 1,250 mAh (to 0.8 volts)
(Rated capacity at 25 mA continuous drain)

下面有图
...汗,网速太慢,图传不上,我描述一下,图的标题是constant current discharge,Typical service,图中纵坐标是service,hours,横坐标是discharge current,mA.其中0.8 cutoff voltage曲线对应纵坐标1hour的横坐标约为500mA

那使用的时候到底以哪个为参考呢?呵呵.

还有一只最弱问,就是用1117稳压时,若电压已经低于3.3V,1117输出的是实际电压,还是无输出呢(我的网速太慢,实在下不来资料,发这个帖已经用了半小时多啦)

先谢过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知道其实具体使用中变化因素是更多的.我只想要一个大致合理的最粗略估计,不知道应该怎样算才行?
已知参数有:1.25Ahr,电压1.5V,3节电池串联经1117供电,器件要求1.8-3.6V.平均电流消耗为68μA时,约可用多久?

我觉得上述论文里的算法不是太合适.

网友A:
AH书就是放电道终止电压(不是0)的电池容量啊,和电池电压

不应该乘以电池电压1.5

微小电流下应用还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就是说你不接任何负载,电池也会慢慢的没电的

网友B:
平均电流消耗为68μA

用1117是不合适的,想实现待机1μA更不可能。

网友C:
1117即使不干活也要吃掉5mA的电流。

  1117的静态电流大约为5mA, 不适合用于低功耗设备。
     电压已经低于3.3V,1117输出比实际电压稍低一点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3楼,你的问题我想到了,比如手册里的1.25Ahr,就是到0.8V的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乘1.5V

4楼,5楼,我的确不太清楚1117,只知道它是稳压块呵呵.并且我购买的一个小系统里面也是用到了它.因为不是关键器件,我也未作深究.如果不用它,又想把3节电池电压降到3.3,应该用什么?

待机1μA是那款器件手册上的.当然了,其实要说起来,他还没算主控芯片以及其他外围的消耗呢,呵.
所以只是一个粗略的理论估算.如果真要细化精确到到底能省到什么程度,那就真是不好说了,要考虑的太多,也不好估算.
我也只是做理论的时候提一下,只希望不出大的纰漏.
现在不考虑1117的问题,不针对任何额外器件的消耗,只针对此1个器件,其他参数同上,3节1.5V,1.25Ahr电池串联,器件要求3.3V.平均电流消耗为x(不再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时,该如何计算约可用多久?
还有就是,前面说的,手册介绍说1.25Ahr,但在后图中对应1小时的为500mA,到底按照哪个?(图仍然传不上)

楼主:
完了,咩人回答,俺走嘹~~

网友C:
纯理论计算:

纯理论计算:
   x mAH / y mA = z H , 与电压无关.

   mAH是这样来的:
     如1200mAH的普通干电池电池, 以恒定电流10mA放电,从标称1.5V降压到终止电压0.8V需要1200/10=120H.以100mAH放电,只能撑12H.

   LZ用了三节干电池,器件要求3.3V,也就是每节干电池只能放电到1.1V,工作时间要打折.

楼主:
嗯,谢谢,我已经这样算了,嘻嘻

网友D:
8楼

赞同8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