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个电子负载。请帮我看下TO-3封装

楼主(2007-08-31):
我在做个电子负载。
请帮我看下(TO-3封装,100A;100V;RDS小于0.055以下的管子型号)
请朋友们帮下忙。已做好。但我选的TO-247的不行。发热太快。
请朋友们帮我安以上要求给我几个型号:
请发往我的EMAIL
xxianqi@163.com
本人电子负载监控
27V:30A
12V:10A
BAT(27V):10A
还有我要用三个管子并联但现在有个问题。
不同管子上的电流不一样。我要如何处理呢(加多大的限流电阻可以平衡电流?)

网友A:
TO-3的现在难找了

单管30W左右的功耗,TO-220完全可以胜任。这么大的功耗,要在散热器上多下点功夫。

MOSFET有自均流作用,注意各管的布线电阻,如觉得有必要,可加比导通电阻大1-2倍的电阻均流

楼主:
27A X 30A  大于600W
谢谢.

网友B:
做电子负载,RDS可以不考虑

楼主:
是否有管推荐下

是否有管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