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开关电源有声音是不是有很大问题?

楼主(2007-09-01):
是不是电路中有震荡?还是其他?

网友A:
如果是定频开关电源,发出人耳听得到的声音,确实有问题

楼主:
郁闷!

得找问题了。哎!

网友A:
慢慢找,不难的,一般来说都是反馈回路发生震荡,你说说

网友B:
如果是34063电路有燥音呢?

这个很讨厌。
原因就是开关的频率不稳定,有时几个振荡周期开关才开通一次,频率就到了音频范围了。谁有好办法啊?

网友C:
电感太小了

电感量太小,按手册中公式推算出的最小电感量,只能保持额定电流输出时电感处于CCM模式,电流较小时电感进入DCM模式,输出电压上升,34063内部开关复位,暂停输出若干个周期。建议电感量以最小电流计算。

网友B:
to david

不是电感太小了,可能我没说清楚。

你说的我知道,datasheet上的公式是按照开关关断时,电感放电放到0这个假设来推导公式的,所以有Ipk=2*Iout。就是说纹波电流很大,如果用大电感,这个公式根本不成立,纹波电流就很小,输出电容也没必要做那么大。

现在我用的就是大电感。我说的是下面的意思。
Ct电容决定了开关的频率,三极管只能在Ct上波形的上升沿才可能打开,假设上升沿是10us,而且负载的大小刚好使得开关在每个上升沿开通2us就可以满足负载所需的电量。我认为的理想情况,就是每个上升沿都开通2us。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开关在一个上升沿开通了8us,给后面传递了太多的能量,然后在接下来的三个振荡周期中,因为负载上的电压比预设的值要大,开关就没有开通。
这样可能就造成整个频率到音频范围了,因此产生了噪音。

网友C:
多大电流?过流检测电阻呢?

加大过流检测电阻,加速电容充电,即可减小占空比.

网友A:
7楼的理解可能有误

你说的情况只在使用电流模式拓补的BUCK降压电路,未加斜率补偿的情况下会出现。34063非电流模式,反馈端接的是电压信号,如果开关在一个上升沿开通了8us,那么肯定是到了8us的时候,输出电压才达到了设定值。

俺认为你的问题很可能就如davidli88所述出在Ipk上,过流检测影响了下一周期的占空比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流检测

Ipk和VCC脚是直接短接的。
用的是电压反馈模式的Buck电路。

网友B:
9楼的理解是错误的

如果在上升沿的某一点开通,开通状态必须维持到上升沿结束。这是34063的手册上说的。

网友A:
哦,仔细看了看手册,你说的对

那么你为什么不试图减小滤波电容的容量或者减小电感,直到最低负载时,开关还是连续的?

楼主:
恩,还在找问题。找了一天!

网友A:
电压反馈型开关电源

俺用过的如2576,也会有间断开启的现象,但是发生间断开启时,都处于负载很小的情况下,开启的时间非常短,占整个PWM周期的1%还不到,你试试拿示波器看看这个开启时间有多大?

网友C:
肯定是电感太小了

加上没有过流保护,一个同期就把输出滹波电容充到设定值以上,开关管自然会有几个周期无输出,直到输出端电压降到设定值以下

网友A:
又从davidli88那学到一招,再问davidli88老大

俺又恍然大悟了一回,电感小,经过滤波电容的电流在很短时间内就上升到一定高度,充电时间同时缩短,电压上升的时间也缩短到一个周期内。

不过再问davidli88老大,这个跟负载大小也有关系吧,另外一个问题,俺认为在电感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频率也对这个问题有帮助吧?

初学电源,问问多多,davidli88老大别烦俺。

网友B:
12楼的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a. 在4个周期里每个周期开通2us
b. 第1个周期开通8us,后三个周期不开通
a,b往后级传递的电能都是一样的,有任何机制能够阻止b情况的发生么?

注意我说的8us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这种不是每个周期都开通的情况。

网友B:
电感小吗?

我输入电压11V左右,输出3.3V,频率75KHz,负载200mA~500mA,用150uH的电感还不够吗?

网友B:
各位老大

你们做的34063电源都没有声音吗?
在安静的环境下,把耳朵贴着电感,听不到声音吗?

网友B:
想不明白大电感有何帮助

依我看只会更糟糕
大电感储能多,一次开通,电感的储能就够负载用的啦。后面更加不会开通了。

网友D:
同意楼上,

  建议减小电感,我觉得是电感过大,输出电流不够,引起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我的TL494振荡有问题!跟前面那位仁兄说的那样,时振时不振,高频里面有低频,抖动得厉害,所以变压器发出声音了。估计振荡部分需要重新来过!明天在搞!

网友A:
20楼,俺是这么理解的

电感除了储能的作用外,在电路中还存在抑制回路电流变化的特性,电感量越大,相同的回路内,电流上升的速度就越慢,从电流波形上看就是坡度缓了。

假设电感值偏小,在34063的导通期间,如你所述,导通后就必须一直到上升沿结束,这个过程中,输出电压是不可控的,即导通结束后,输出电压已经超过设定的电压了。

于是,后面3次导通被略过,直到电容上的电压被负载放电到一定程度,开关重新启动。

网友B:
23楼的

加大了电感,在开通过程中,输出电压就不会超过设定电压了么?或者你意思是说,输出电压应该永远在设定电压以下么?

再者,大电感的电流上升得慢,下降得可也就慢了。要想开关在下一个周期里能够开通,电感电流至少得降到负载电流以下吧,可是你你现在降得慢了...

网友E:
34063如果有声音的话

不妨看看是否输出端 有接电容

另外,是否过载

两种情况均有可能有声音

网友F:
输出端的电容多大?

网友G:
串口都有声音的,何况……

哈哈,听过串口发数据的沙沙声没?嘿嘿!

网友H:
搬个板凳

网友I:
串口都有声音的,何况……

还真没听过,有意思!

网友G:
串口真的有点!

可能你没注意,注意一下真的有点,我曾搭过的板子,见过好几块有声音的了!
不过你得仔细听,其实稍注意一下就可听到,都是手工搭的试验板上,当MCU发数据时,会听到急促的沙沙声!

网友J:
是想

是想,是不是频率不够,反馈量太小,或是开关不彻底,请调节静态工作点,试试看,供参考

网友K:
开关电源有叫声是肯定有问题的。

开关电源有叫声是肯定有问题的。
1、找环路。
2、在环路对就找驱动;
3、驱动环路都对就找补偿;
4、上述都对就看磁器件的参数对不对,如果对要看工艺对不对。
5、如果上述都没有明显问题,估计就是LAYOUT问题了。因为布局对性能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爆汗!振荡电路一个地方接错了。很郁闷地说,以后一定小心!

网友L:
请教...

请教各位大虾,电路中的各种参数计算起来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M:
并个104瓷片在上取样电阻上试试

MC34063物美价兼,好东西.生产厂家有很多,参数也不尽相同,应用电路很灵活多变,细心调整,多多尝试,必定有满意的结果.

网友N:
一一一一一一

我做过一个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