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7-09-02):
(无正文)

网友A:
等待下节课...

网友B:
电感量L也不能无限制增大吧。

如果不考虑电感体积,电感量L增大太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C:
好像电感过大,瞬态大电流会受到影响

网友D:
如果电感电容之积为常数

电感大了电容必定小,影响电源频率较高时的输出阻抗。
如果电容量固定,电感量增加会使动态响应变坏。

楼主:
maychang是行家

增大电感量,就是为了减小电流纹波,对滤波电容容量及ESR的要求呈比例下降

楼主:
re:5楼

最大电感量由满载时电流纹波系数决定,纹波系数以0.1-0.3为宜,不提倡低于0.1,要学会理解嘛。

网友B:
以前没学扎实,现在都忘了怎么计算的。

网友E:
讲得爽!期待下文!

看了不少资料,都在公式中绕来绕去,看到后面,已经没有耐心去看了。

对产品应用开发来说,分析现象,本质,得出解决方法就足够了。

喜欢看老外的书,可惜英文一般,读得太费劲。

很多国内论文,就是在换着法推导公式,让我们这些搞应用开发的人,看得云里雾里,谁有那破功夫去验证那些公式呀。讲到应用实践时,倒惜字如金,潦潦数笔就没影。

网友F:
其实那是底子没打牢

网友G:
菜鸟有问题

davidli88提到铜损一般都很小,俺也同意,但是有个问题搞不懂

俺前不久做的的BUCK电路,频率47kHz,功率200W,UC3843电流模式驱动。
输出电感一开始取值200uH,线径0.5,铁氧体EI磁芯加气隙。

输出1A,200V时,线包发热非常厉害,5分钟内温度上升到80度以上(可以肯定是线包而不是磁芯发热,并且观察波形确定电感未饱和),但是脱机时测量线包的直流电阻在毫欧级,按理说不会这么烫,(直流条件下相同的输出没有任何温升)
考虑趋肤效应后仍旧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大损耗.

后来改绕电感,线径不变,多绕几层,电感为1mH,加电后温升明显变小,按理说此时铜损应该是变大的,为什么反而发热减小?

俺的电源对灯具供电,紋波大小没有要求,俺一开始觉得小电感可以降低成本,可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俺到现在没理解为什么。

网友F:
电感量不够,电流过大,所以发热就大了。

网友D:
一级菜鸟 在14楼的问题

电感200uH时和1mH时,电流波形不一样,虽然平均值相同,但有效值不同,所以发热不同。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恩,导通时电流大. 焦耳热跟电流是平方关系,虽然平均电流

但是热量却不一样了,也即有效值不一样.

网友G:
受教了

俺会再次测量两者平均电流、最大电流与占空比的关系,折合成I*I*R*T再次计算一次。

楼主:
圈圈解释正确

我没猜错的话,14楼是用市电整流做非隔离高压BUCK电路:输入280V、输入200V/1A、频率47KHz。
200欧负荷下用200uH电感,保持电感电流连续的最小电感量约500uH,小于500uH情况下,电路会减小开关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峰值很大。

网友H:
写的挺好的,期待下文

期待下文

网友I:
说的挺好

网友J(2010-01-14):
哇噻,davidli88也“被疯”了

网友J:
可不是俺的损失,哈

网友K:
哇,连虫子肉身都封杀了.

网友L:
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呢

网友M:
楼主被屏蔽了????咋回事???

网友N:
电感大了电容必定小,影响电源频率较高时的输出阻抗。如果电容量固定,电感量增加会使动态响应变坏。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感变大,负载阻值小的情况下,也会大大降低输出电压吧?是否甚至达不到输出电压的要求呢(即便脉宽最大)?

网友O:
晕,我啥也看不到,也杀得太狠了吧,技术贴也杀?

网友P(2010-07-16):
期待下文,对电感的认识还不够

网友Q:
曾经杀过?貌似复活了。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R:
学习学习,有明白的地方,但是某些地方由于自己的基础不太好,不怎么明白,看来自己看了这篇**回去还要仔细看书琢磨琢磨啊

网友S(2014-02-01):
这被封杀过吗,不是吧。看到了点东西,一天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