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12VDC变成6.7VDC,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07-09-02):
我是做充电器的,要把汽车上的12V直流电变成6.7V直流电,但是其中不能用耗能元件,比如电阻,电感等元件,然后LM317和78XX系列的芯片成本有点高,不知道还有没有成本底点的芯片可以进行DC——DC转换,或者是可以用一些元器件来进行降压,哪位朋友给我提点建议。。。

网友A:
34063,成本低 性能好。

网友B:
不能用耗能元件,比如电阻,电感等元件

要求挺高的,要求高的就找个317吧

网友C:
上帝也办不到

网友D:
难啊

不用电阻,电感

网友E:
什么都不让用,效率想达100%

上帝也头大

网友F:
DC/DC可以实现

我这边有DC/DC可以实现,如需要IC资料请发MAIL:lai.yaohui@163.com
高效率大电流降压芯片: Vin=20V, Iout=2/3A, 高工作频率500KHz, 低阻抗Rdson=70mΩ, 低反馈电压0.5V. 无需加MOS,SOP8封装。

网友G:
你的成本控制在多少?

功率有多大啊?

你想效率高,只有通过DC/DC来做!楼上朋友推荐34063是比较便宜的了,好像不是很好调。

网友H:
电感不能用

因为耗能?不用电感怎么实现DC-DC?
还有,DC-DC怎么说也比78xx和317成本高
你这个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

楼主:
现在有方法了

还是选用317进行恒流充电,好的方法找不到,只能加成本了,34063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