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在220V电压和18V电压之间放个隔离变压器
那这样隔离变压器不就是可以当成普通的降压器了么?
还有貌似没有降到18V的电压好象 请高人帮忙解决下!!!
还有有什么样的隔离变压器
谢谢!!!

网友A:
普通变压器就是隔离的,初级和次级线圈没有电气上的连通

就是隔离的

楼主:
回楼上

好象没有到18V的吧?有什么型号么?谢谢!!!

网友B:
这类工频变压器

一般需要定做。

楼主:
回maychang

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么?

楼主:
回maychang

还有可不可以用2个9V的  它2个副级加起来就是18了
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当然可以,呵呵

网友C:
不过9v的也不好找啊!!!

是不

网友B:
次级9V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市上大把

不过这样做,成本上体积上都不上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