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检测有比较可靠的方案吗?

楼主(2007-09-03):
    我现在是用检测电池两端电压的形式做,可电池会存在一个虚电压,影响我的检测精度.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啥电池?

任何电池的相对容量与开路电动势都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像Ni-Cd等电池放电曲线很平坦,很难跟据电压来判断其相对容量

网友B:
回楼上的

你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在推销啊!!!

网友C:
测的时候加负载

网友D:
用电量计IC,原理就是测量出入的电荷量

网友E:
我有相当成熟的铅酸电池管理方案提供

有兴趣的 话可以Email to:smalf@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