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擎源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图

楼主(2007-09-04):
各位老大,哪位有网络擎源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图,P4,300W的吧。一开机就烧保险。

网友A:
不好找

那个用的是KA7500。好像不好找。
我这边只有494的,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B:

这种电路+5VSB功率不大。现在已经不用了。